将autocad图形拷贝到word的完美+简单的方法

楼主(2013-12-07):
将autocad图形拷贝到word的完美+简单的方法

用AutoCAD制作插图、MS Word编排科技论文报告是我们经常要做的事情。但凡
做过此事的朋友,相信都遇到过这样或那样的烦恼:插入的图形显示正常,打印出来线条细得看都看不清,如果在Word中修改线条粗细,改后的Word文件会成5倍的体积增长,而且图形还会经常出现“大红叉”;AutoCAD R14以后版本更是会连背景一起都拷到Word中,尽管可以在AutoCAD中改变背景设置,但除了操作麻烦外,图片的大小也难以控制。为解决这些问题,探索者想了很多的办法,甚至动用了商用的软件,然而效果并不理想。现在好了,笔者通过潜心的研究、偶然的发现,终于搞清楚了插图过程中的技术细节,总结了一套方便实用,不需要额外的软件投入的方法,用你手上现有的软件工具,完美地插入AutoCAD图形。

  所需软件工具:任意版本的AutoCAD,当然; MS Office97以上版本,废话!不过重要的是,Office中除了已经安装的Word外,必须安装Powerpoint,这是本文的关键(没有Powerpoint也可以做,但插图的质量不是最好)

  不要怀疑,现在跟着我一步一步的做:

  1.在AutoCAD中打开将要插入的图形,使要插入到报告中的那些图元在屏幕上

可见,便于选择;

  2.使用菜单“编辑/复制”运行copyclip命令(或Ctrl-C),框选要复制的图元,

将其复制到系统剪切板;

  3.新建一个Powerpoint演示文档,用Ctrl-V插入刚才拷贝的内容(Office97版

本可以用“选择性粘贴/图片”格式粘贴进来;

  4.用鼠标右键点击粘贴进来的图片边缘背景部分,在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组

合/取消组合”项,一直重复到“取消组合”无效(即已无组合)为止;

  5.单击并选中图片背景部分,用Del键删除背景,做此项操作时应小心,确定

你仅选择了背景;

  如果你的AutoCAD背景为黑色,线条白色,做背景删除后可能什么都看不见了

,此时不要惊慌,你的图形内容还在,只是在白色的背景下看不见而已,继续下面的步骤,我们接着做!

  6.在Powerpoint的显示页面上,用Ctrl-A选中全部图形(显示为所有图形的编

辑“夹点”,图形仍然不可见),在任意“夹点”上点鼠标右键,选“设置自选图形格式”项,出现图形格式对话框,设置其中线条颜色为黑色,粗细先设定为图中最多的线条的粗细值(通过比较,一般设为0.35磅比较合适),确定后图形就显示出来了;

  7.接着设置个别不同线宽的图元,选中要设置的图元,用第6步的方法按需设置即可,如果不能选择你所需要的图元,说明它还是一个组合,用前面讲的方法取消组合就可以了。

  8.所有的图元线条设置好后,你还可以做一些必要的编辑工作,如插入文字注

释,添加图元等;

  9 .确定不需要进一步编辑了,再次用Ctrl-A选中所有图元,在任意“夹点”

上点鼠标右键,选“组合/组合”项将所有零散的图元组合成一个图形;在插图点用“编辑/选择性粘贴”用“图片”格式插入之(这是要点,请不要随便用Ctrl-V插入,否则Word文件会长很大,还会出现“大红叉”)。

  到此,插入操作完成了,插入的图形是不是很完美?你可能觉得操作很复杂,

其实用熟悉了是很快很方便的。此方法最大的好处是不需要额外的软件,而且插入质量绝对是其他方法不可比的,整个过程的控制性也很好,可以编辑修改被插入图形的任何部分,用起来比花钱的商用软件还顺手,不信你就试一试。

  操作过程中,所有需要进行图形“粘贴”操作的地方,最好用编辑菜单中的“

选择性粘贴”进行操作,以“图片”格式粘贴,因为Office在进行粘贴操作时,缺省的Ctrl-V粘贴命令将图片以“Office绘图对象”进行粘贴,这就是Word文件会急剧长大且时常出现“大红叉”的真正原因。另外,操作时如果图形复杂,机器性能差,操作起来可能较慢,你一定要有耐性,等机器一步一步的操作,切记不要乱点鼠标,相信你会做好的!如果你有更好的方法,别忘了写出来大家共享!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f8b0d6010089gx.html) - 将autocad图形拷贝到word的完美+简单的方法_绝对冷血_新浪博客

浅谈AutoCAD图形精确复制到word文档中的方法

1 前言

  在Word文档中插入Auto CAD 图形是经常遇到的操作方法之一,通常的方法是把Auto CAD模型空间或布局中的图形经过剪贴板(不进行有关技术处理)直接复制到Word文档中,这时,难以在Word文档中精确地调整图形的粘贴比例和精确地控制线宽,有时会给用户造成很大的不便。

   上述问题的出现是由于Word文档与Auto CAD 这两个软件缺乏图形数据之间的匹配关系,本文作者是在多次实验的基础上,找到了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方法,并得到了相关的实验数据。
2 数据的匹配表
   本文所述将CAD图形复制到Word文档中方法,是通过多次实验而选定的,在实验过程中,发现所选择的数据存在着规律性差的特点,这发便于用户操作,将某些参数固定化,再试求未知量,并以表格的形式给出,试验结果表明,选择不同的参照正方形的尺寸(A×A),Word文档中图形的调整常数(K e、Kd)的值是不同的,且Word中设定的纸型尺寸以及打印机所用纸型也与之有关,因此,建议用户在选取有关数据时,应按表1或表2中给定的匹配数据进行选择。

表1 A4纸型打印机匹配数据  单位:mm

CAD自定义图纸尺寸
300×300
300×300

参照正方形尺寸A×A
100×100
200×200

Word中图形调整常数

Ke = 0.9
Kd = 0.9
Ke = 1.4
Kd = 1.4

Word中纸型匹配尺寸
210×297

表2  A4纸型打印机匹配数据? ??? 单位 mm

CAD自定义图纸尺寸
300×300
400×400

参照正方形尺寸A×A
200×200
300×300

Word中图形调整常数
Ke = 0.7
Kd = 0.2
Ke = 1.0
Kd = 0.4

Word中纸型匹配尺寸
257×364

3 在Auto CAD 中图形处理及复制链接方法

 为了精确地调整粘贴到Word文档中的CAD图形,首先应按下述的步骤在Auto CAD 中绘制和复制图形:
(1)在CAD中按着要复制到Word文档中图形的实际大小绘制图形,完毕后,绘制大小适当的参照正方形(尺寸见表1或表2,如尺寸为200×200),且将图形圈在其中(图1)。
(2)切换到布局进行页面设置,首先自定义适合的正方形图纸(建议按表1或表2选取,如幅面为300×300)。
(3) 切换到布局中的模型空间,将图形相对图纸的比例设为1:1,适当调整图形相对图纸的位置。

(4) 切换到图纸空间,将视口线框调整到与参照正方形重合,并将图纸以最大范围显示。
(5) 再切换到布局中的模型空间,然后进行复制链接到剪贴板。

4 粘贴到Word文档中的图形的编辑方法

   将CAD 图形粘贴到Word 文档中以后,图形的范围与CAD中视口 (或参照正方形) 的尺寸有关系,但并不是按1:1的比例复制过来了,如果想要得到与CAD中图形大小一致的尺寸,其图形的大小应按下述的方法进行精确调整:
(1)
选中已粘贴完毕的图形,打开“设置对象格式”对话框。
(2)
点击“大小”按钮,在高度(E)和宽度(D)的选项中分别输入A-Ke和A-Kd的计算数值(如19.93cm和19.98cm),A、Ke、Kd 的数值按表1(或表2)选取,其中,Ke 、Kd是调整常数,其值通过实验得到的。
(3)
点击“确定”,此时图形的粘贴比例与CAD中图形的绘图比例是完全相同的,当然,一般还应该进行其它方面的图形编辑。? ???

5 线宽的精确控制

   众所周知,CAD图形复制到Word文档中时难以精确地控制线宽,但是,如果采用精确控制图形粘贴比例方法,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其方法是将图形中的图线编辑成具有几何宽度的多段线,使图线成为几何图形,这样,其线宽就会象图形的尺寸大小一样被精确地复制到Word文档中。

6 图形的尺寸精度

   本文多次提到的“精确”字样是相对的,经过多次统计打印图形几何精度的检测结果,发现存在的误差约为千分之一左右,产生误差的主要原因是来自打印机存在着走纸误差,打印过程中纸张的变形也有一定的影响,由于Word文档中所需图形的尺寸一般不会很大,所以这样的几何精度是可以被用户认可的。

网友A: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