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停止问题,很简单,求最佳方法。

楼主(2013-12-07):
有两台变频器,分别带两台电机调速,现在不知道变频器的停止端子是哪几个,我想按按钮启动变频器带电机转,按停止变频器电机停止。

能不能用接触器控制变频器进来的三相电源控制变频器的启停?这样好不好?

网友A:
这样是不可行的,就算能够做到也不建议这样做,变

频器肯定要先通电,再控制运行的

网友B:
这样不好

可以用继电器控制变频器的端子台,控制启停

网友C:
你说吧,是什么品牌变频器,我给你找资料

网友D:
可以,你的意思是说让变频器的启停通过控制盘控制,然后用接触器控制电机的启停,这样做可行但是很少这么做,用面板来控制启动停止的挺少的 最好还是找到启动停止端子

网友E:
看看变频器说明书,找到接线图,找到停止端子,给停止端子触点信号就行。

网友F:
其实最简单的可以用一个旋转开关来控制。

不建议直接用接触器控制启停

网友G:
不建议你的方法,说下你变频器品牌和型号,大家帮你

网友H:
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不建议你使用此办法启停电机。变频器二次回路都设置有启停端子,通过这个端口通断控制变频器输出有无来启停电机,不建议给变频器输入端通断电来启停电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E:
看看变频器说明书,找到接线图,找到停止端子,给停止端子...

网友J:
肯定行不通,容易损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