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高速计数器

楼主(2013-12-07):
高速计数器计出来的数,怎么调用啊,还有就是为什么要用中断程序呢,而且还改变原来的初始值,预设值

网友A:
高速计数器是建立在扫描程序之外的,不受程序扫描影响,你可以把他想象成另外一个小的CPU,只不过功能单一,但是他一旦触发后就一只在执行,不管你主程序现在是什么样。

设想:如果高速计数器正在数10KHZ的脉冲,当他到达一个数值时,主程序可能还没扫描到这里,那么这时候,计数器就要去“敲门”,主程序马上停下手边的活去“开门“。

”打开门“后,计数器先报告计数完成,当然不能就这么简单的算了。主程序还要给计数器一些指示,比如清零,重新赋值、参数等等。

很形象吧,具体用法参照手册,另外注意一下各品牌PLC的高数计数器对应的中断号。

网友B:
不用中断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计数器是建立在扫描程序之外的,不受程序扫描影响,你...

谢谢你给这么多的回复,现在理解更深刻了,还是有的地方不知道,比如:电机的速度启动到正常运行他的速度是不同的,脉冲个数也是不同的,计数到了就把它清零了,那电机的速度我们怎么知道呢

网友C:
它会沿着自身工作模式继续工作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会沿着自身工作模式继续工作的呀

我想知道电机的速度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