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按钮启停问题

楼主(2013-12-07):
我的第一个指示灯下面两个按钮可分别控制其启动和停止,第二个指示灯下面的启停按钮能控制它的点动启停,    我想用一个按钮来控制一个指示灯的启停,按一下红灯,再按一下绿灯怎么做?

网友A:
按钮控制启停问题.MCE

这是那种PLC的文件?

网友B:
1\画面制作“按钮”--保持型按钮,即按下置1,再按下复位置0。假设对应地址M0

指示灯为1显示绿色为0显示红色,对应地址输出点Y0

PLC编程 LD M0 OUT Y0

网友C:
 按钮操作属性中设置为取反操作,指示灯与按钮连接同一个变量即可。

网友D:
好好学习,研究一下怎么做。

网友E(2014-02-14):
动画按钮取反同一个变量

网友F(2014-07-11):
如楼上所说,选择标准按钮旁边的动画按钮,在变量属性里,显示变量选择开关,数值型。设置变量,选择布尔操作。功能选择取反

网友G:
指示灯右击click属性,对指示灯所关联的变量进行取反,如A=1-A

网友H(2015-06-24):
按1松0,可以实现点动

网友H:
如果想实现单按钮启停,(不是点动而是保持)可以做两个按钮叠加在一起,分别设置启动可见和停止可见,QQ:469770158

做了个样例,可以发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