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iwell S20M2T在冷凝水的分配利用中的应用

楼主(2013-12-07):
一、应用简介

在啤酒饮料生产行业中, 降低生产成本是每个生产厂家都十分关注的,现在包装线的生产速度越来越高,从20000瓶/小时到36000瓶/小时再到60000瓶/小时,蒸汽的耗量也在不断的增加。不论是啤酒的酿造还是包装都会耗用大量的蒸汽,以36000瓶/小时包装线为例,仅洗瓶机每小时就可产生冷凝水约3吨左右,这样整个生产过程就会产生大量的冷凝水。冷凝水富含有较高的热量,而且是硬度极小的软化水,具有极高的利用价值,对冷凝水的回收利用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利用Haiwell S20M2T在啤酒的制造过程中,将回收的冷凝水通过自动控制,添加到杀菌机的几个不同不同温区中;通过S20M2T 的I / O口,完成对各温区的温度检测,并适时的控制电磁阀对回收冷凝水的添加及关闭,作为辅助加热,从而保持水温恒定达到工艺要求,这样既充分利用了回收冷凝水的余热,又利用了这部分软化水。通过一段时间的运行表明它具有良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完全能够满足杀菌机对冷凝水回收利用的需要.

二、应用说明

1.   应用功能描述

四路温度检测信号(4~20毫安)输入S20M2T模拟量输入端,在PLC内与预先设置的设定温度值、设定温度值的80%、设定温度值的95%、设定温度值的101%值进行比较,根据水箱的温度,调整电磁阀打开的占空比,以此来控制电磁阀的开闭时间,从而控制冷凝水的添加。由于使用的是二位式通断电磁阀,因而不能使用现有的FTC、GPWM和VC指令,只能用模糊控制经验算法来实现。

2、I/O分配表

       3、控制程序说明(部分程序)

4、应用设备图片展示

四、应用体会

Haiwell PLC  S20M2T在试用过程中感觉很容易上手,上部端子为电源及数字量输入输出端,下部为模拟量输入输出端,整体设计紧凑。软件是集成式的设计,帮助功能非常方便,编程过程中只要是双击键入的指令,该指令的解释便立即显示,再点击帮助,详细的介绍及举例一一列出,真是太强大了。仿真功能更是简单,错误提示、实时曲线监控等一目了然。感觉有点遗憾的是LD(梯形图)和IL(指令表)编程不能转化,计数器没有复位功能,再就是编程过程中不能仅选定一行或二行来复制或剪切、粘贴操作,只要是选中必须是一个网络。

另外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编程接口方面如果是增加USB接口和网线接口就更加完美了,手机、MP3、数码像机等的数据线插上就可以用,不需要另外再添置一条编程线或信号线,与触摸屏或其他上位机联接更为方便,外出调试机器不需要再携带专门的编程线,有些品牌的PLC编程线需要几百元、甚至上千元,如果增加USB接口就会降低了该PLC应用及学习的门槛,更有方便于Haiwell PLC的推广和应用。以上只我个人的一点看法,不一定正确。

该装置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结果表明性能稳定,动作可靠灵敏,我相信这款高性价比的PLC会很快得到电气设计及应用人员的青睐的。

衷心的希望我们国人自已的PLC能够不断完善,能够在本土占有半壁江山,我想这不仅仅是我的愿望,也是我们炎黄子孙的期望!

由于能力有限加之时间紧迫,有不妥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1] 参考文献内容:《Haiwell PLC E/S 系列主机使用说明书》

[2] 参考文献内容:《Haiwell PLC选型手册2013》

网友A: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应用文章,看完之后,涨知识了!

楼主的建议编程接口方面如果是增加USB接口和网线接口,这个本人有认同感!

还有就是说计数器复位问题,可以用RST来复位计数器的,如下:

还有就是选中一部分删除程序,这个可能是不同的编程软件的开发环境不一样吧,但是要删除多余的分支可以用“删除分支”来做:

先选中你不要的分支,接着Ctrl+H,就可以了!

网友B:
还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应用文章,看完之后,涨知识了!楼主...

 谢谢指教,利用复位指令也是很方便的。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感谢楼主分享...

楼主你这个例子写的好,接线图,IO表,还有程序,现场图很齐全,让我看上去一目了然..

网友D(2018-04-09):
好的一个技术员是需要培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