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电失电后 应急机如何自动启动

楼主(2013-12-07):
请问各位:在市电失电的后,如何用继电器实现让应急机自动启动?市电是400V的,要选什么类型的继电器(线圈电压是多少),继电器是不是要一直得电呢? 是用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接应急机的启动回路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需要采用锁栓回路才能处理好

网友B:
说说你的现在 用的控制电路,及备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