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不输出

楼主(2013-12-07):
本人刚学PLC,对PLC不是很懂,特求助!

附件的PLC程序,在不修改 T5的时间情况下,Y4、Y5时间控制不起作用,

Y6、Y7无输出(T5时间短所致)

以上问题帮我解决一下(希望PLC各触点输出时间可随意控制,不受其它限制),谢谢!

网友A:
直接贴图吧,我的本本因为需要做AB大工程,与三菱有冲突不得已卸了

网友B:
   从你程序看 ,Y4,Y5 输出只与 T2 相关,不与 T5 相关

感觉你这程序 Y6,Y7 的输出有点不是很好的逻辑呀

网友C:
建议以后把程序用楼上图示方式贴上了。

实际上你程序的意思是当X001/X002接通,Y004和Y005同时接通2秒后断开。你想观察只能是在2秒内有效。然后是Y006是需要Y004和Y005断开后的1秒内接通,以后你就不能够看到它为ON了。Y007是Y006断开后接通1.5秒后断开。

以上就是你自己编的程序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