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7.0变色的问题

楼主(2013-12-07):
两个DI变量改变圆背景色,当I0.0 =1时背景色为红色,当I0.1=1时,背景色为绿色,其它为灰色,怎样实现,好象要脚本才能实现,脚本我不懂,请大虾指点

网友A:
建立一个变量,地址链接IW0或者IB0,这取决于你使用的数据类型。

然后在圆的背景颜色中使用动态对话框。

网友B:
按照上面说的,打开后,数据类型选择 布尔型  ,左边你选择对应的颜色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不用脚本啦, 直接 背景色 显示 连接变量显示就行

楼主:
我想了一个更简单的方法,背景色链接一个变量,闪烁链接一个,闪烁颜色用同一颜色就OK,这个方法不用建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