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断路器不能合闸

楼主(2013-12-07):
泰高的中压盘真空断路器VCB开关,电动合不上闸,后来手动储能后,才合上闸,请问是什么原因呢??非常感谢!

网友A:
没说清楚,好难帮上你呵,如果合闸指示灯不亮,就是电源问题了,如果亮的话MF1是否完好。

网友B:
最常见合闸线圈烧毁------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实际测量端子X-2和X-5端子有直流电97V左右(这个值是跟别的盘柜相比较一样),现在是供着电的 也没法断电测量电机线圈,有没有可能是限位没到位,造成不能电动储能,只有手动储能呢???谢谢各位!!!

网友C:
电机坏了,或电动储能回路有问题

网友D:
  没有用这类电动控制 闸开关呢

网友E:
就是储能线圈没有储能啊,相当于交流接触器线圈电压不足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