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读取和利时LM系列PLC里的程序呀?

楼主(2013-12-07):
第一次接触和利时LM系列的PLC,用软件可以下载程序到PLC中,但不知如何才能读取PLC的程序,好像软件菜单里没有这一项。望高手指点,谢谢了!

网友A:
用软件可以下载程序到PLC----------这不就可以看到程序吗?那怎么下载?

编程软件也可以从PLC中下载到PC计算机软件的;

编程软件都有这样的功能的;

你找找;

网友B:
注意:和利时LMPLC是不能进行读取工程文件的,你的另一个帖子中已经详细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