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cpu224输入灯都不亮

楼主(2013-12-07):
s7-200cpu224输入灯都不亮,在模拟的时候也不亮,但输出灯亮,什么状况呢,请老师们回复,谢谢!

网友A:
能不能发一段你的LD看一下。

网友B:
实际接线不亮?

网友C:
线路接错了,甚至你干脆没有接入电源,那个LED指示如果没电也可以点亮,你就凭空弄出来能源啦

网友D:
具体说说你怎么接线?怎么模拟?有图更好。

网友E:
1, 输入灯不亮,是不是没有输入信号

2, 还有就是输入信号线接错了,没有形成回路

3, 就是你的 电路板 已坏

楼主:
第一次接触这东西,还要加外电源呵,是24DC?菜鸟一个。谢谢,用传感器输出的24VDC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