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5611网络问题

楼主(2013-12-08):
我看了设备管理,CP5611没有惊叹号,也没有问号,总线连接器两个,开关在ON上,上位机端A1绿,B1红,PLC端A1绿,B1红,PLC运行状态,笔记本可对其操作,硬件配置为上位机,PLC,IM153-1各一个,IM153红色SF亮,在诊断时,线路被断开,求助:第一,IRQ20是属于在S7中属于什么中断,第二错误0X031B同步错误的故障范围大概有哪些?第三,如何判断总线连接器好坏,第四,如何确定CP5611是否存在故障

网友A:
你的 CP5611 现在可能是硬件测试都没有通过呀,总线节点一个都没有读出来

检查 CP5611 卡地址设置或是连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 CP5611 现在可能是硬件测试都没有通过呀,总...

 连接线我检查了,没有断路,没有短路,CP5611的设置原来是设置好的,不行,我又重新设置过一遍可能的设置,还是没有连接上,这个存在我依然设置错误的可能,另外我测量了总线连接器电阻,三个分别为179欧,185欧,198欧,互换无效,抓图时,上拉电阻是连接的,当前关闭了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