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如何接线视频

楼主(2013-12-08):
前几天买了一个二手PLC,但是不知道如何进行接线,官方给的接线图看不懂。怕随便接给烧了。

有没有教人如何接线的视频呢?

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把型号给出来

网友B:
接线一般是看手册。视频也有的,找相应的牌子的教学视频。需要有一定的基础

楼主:
s7-200

西门子PLC 6ES7 214-1BD22-0XB0 CPU224

网友B:
你这个224好老啊,版本好低,不过不影响学习。

首先,上电:

上面一排端子最后面写着AC,对吧?好的,从这开始,第一个端子是L1,接市电的火线;第二个端子是N,接零线;在家里测试玩玩接地可以不接吧。

其次,输出:

上面一排端子是输出端子,一共10个。1L是Q0.0到Q0.3的公共端。需要注意的是,PLC是无源输出,也就是说他想当于一个“开关”,当“开关”导通,那么就相当于“开关”按下了。也就是说在你的1L到Q0.0的回路里面需要有电源,你得执行端才会执行。特别重要的是当你选择L接了电源的正极,那么后面的输出端子必须是相同的极性

最后,输入

M为公共端,和输出差不多吧,回路导通,输入端子有信号

最最后,通讯和编程

编程需要购买PPI电缆,这是必须的。通讯嘛,这个是学习PLC的精华所在,找个视频或者网上看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C:
你这个224好老啊,版本好低,不过不影响学习。

网友D:
查看手册是比较准的,先接电源,连接电脑。

楼主:
电源接上了,我想问一下如果想接一个接近开关,该怎么接呢。有视频或图片吗,实在是不敢接,怕接错线,直接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