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无线路由器可以再多远的距离内接收信号?

楼主(2013-12-08):
请问:无线路由器可以再多远的距离内接收信号?

网友A:
20米以内吧,再远就保证不了了

网友B:
我昨天易迅买的腾达路由器,吹嘘600米,实际150米信号不错。耐久性就不知道了

网友C:
50米感觉

网友D:
一般最多不会超过100米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