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温控器

楼主(2013-12-08):
请问欧姆龙E5CST-R1KJ温控器1,2端子接什么的???

楼主:
求大神指教,此温控器是怎么测温的,没有探头吗

我是菜鸟!

网友:
1、2端子接的是热电偶温度探头。

我是菜鸟!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大神指教,此温控器是怎么测温的,没有探头吗

 E5CST-R1KJ是接热电偶测量温度。

目前销售的数显温控器,探头一般都是另外单配的,不论进口产品还是国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