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软起故障F15求助

楼主(2013-12-08):
我单位使用8台AB软启动器控制8台水泵~最近突然出现了个故障,4台主泵一起报F15故障~检查电源接线以及电动机接线均正常,晶闸管也正常~三相电压正常~负载也正常~求助各位高手帮助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
查查供电电压是否波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查供电电压是否波动

电压未见波动~~另F15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