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二分频程序怎么分析?

楼主(2013-12-08):
为什么要加X0的上升沿?

网友A:
这个相当于脉冲实现点动;

比如:按钮不带自锁

程序是自锁的;X0只要点动一下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相当于脉冲实现点动;比如:按钮不带自锁程序是自锁的...

网友C:
为什么要加X0的上升沿?的解释:

  一个变量的上升沿或下降沿,在程序运行中只存在一个扫描周期,它只在它存在的周期内起作用,以本程序为例:

  第一次使当X000=1,扫描到第一条使其前沿 M0=1,扫描到第二条,由于M0=1,由Y000=0故使M0与Y000非 相与结果=1,故使输出Y000=1.之后的各个扫描到第一条时,不管此时X000是否=1,其M0=0.再扫描到第二条时,此时Y000=1,而M0=0,其Y000与M0非相与结果=1,故保持Y000=1不变。

  第二次使当X000=1,扫描到第一条使其前沿为M0=1, 扫描到第二条,由于M0=1,而Y000=1,无论是M0与Y000非相与,或使Y000与M0非相与, 其结果都=0 ,故使输出Y000=0,即达到二分频的控制作用。如不用前沿(过后沿)M0,就不会出现上述控制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加X0的上升沿?的解释:   一个变量的上升沿...

精辟,已经理解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要加X0的上升沿?的解释:   一个变量的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