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频器与伺服电机相位差异

楼主(2013-12-08):
小弟我今天突然想到一个疑惑:

1,如果发现与变频器连接的电机反转,一般来说是调整电机侧或者变频器侧(T1/T2/T3)的相位。试想,如果调整变频器进线侧的相位会有什么效果?

2,伺服电机的相位一般在说明书中已经规定好。请问伺服驱动器进线测相位会不会影响到电机?

家中没有三相电,无法测试;苦于现场经验太少,特向大神求助!

网友A:
伺服和变频器室一样的输入侧调换没有用,因为输入进来的电源是要整流的。所以输入没有相位要求

网友B:
1,如果发现与变频器连接的电机反转,一般来说是调整电机侧或者变频器侧(T1/T2/T3)的相位。试想,如果调整变频器进线侧的相位会有什么效果?

 没有效果,变频器是整流后在变频输出,相位有变频器本身来定。

2,伺服电机的相位一般在说明书中已经规定好。请问伺服驱动器进线测相位会不会影响到电机?

伺服电机也是一样,有本身的设定来决定。

楼主:
想起来了,大学的老师曾经说过,所谓变频是内部  交直交,逆变和斩波的组合。。。

见笑了。。小弟愚笨

网友C:
1,如果发现与变频器连接的电机反转,一般来说是调整电机侧或者变频器侧(T1/T2/T3)的相位。试想,如果调整变频器进线侧的相位会有什么效果?

调整变频器进线侧,没效果。。。不会反转!!!

网友C:
2,伺服电机的相位一般在说明书中已经规定好。请问伺服驱动器进线测相位会不会影响到电机?

 伺服驱动器进线测相位不会影响到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C:
伺服驱动器内部原理  跟变频器内部原理    主逆变  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