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电气柜大概多少钱?

楼主(2013-12-08):
做一个长150CM,宽80CM,高170CM的电气柜大概多少钱?带一个140*160的镀锌安装板,双面开门。

如下面的这种电气柜

网友A:
单单外壳的话没多少钱,也就两千差不多吧。要是连里边的都要的话就不清楚了,因为不知道里边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单外壳的话没多少钱,也就两千差不多吧。要是连里边的都...

一个壳子这么多?2000多?

网友B:
2000多还多,看来你不了解行情。

网友C:
2000块钱差不多就这价

网友D:
楼主描述的应该是:宽度150Cm,深度80cm,高度170cm 吧?加宽、加深的XL-21型号的。前后开门,加镀锌板,国标的材料,没有批量要1800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描述的应该是:宽度150Cm,深度80cm,高度1...

网友E:
做一台的价格差不多了

如果量大的话,1500差不多。

楼主量不多,直接找地方买一台算了。

黑色的是塑胶吗,感觉不怎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一台的价格差不多了如果量大的话,1500差不多。楼主...

黑色的是烤漆

网友F:
关键是里面的东西价格千差万别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里面的东西价格千差万别啊。

网友H:
2000左右。就是这个价

网友I:
引用 网友H:
2000左右。就是这个价

网友J:
你的这个触摸屏是啥牌子的?

网友K:
看上去很别扭呢----------------

网友L:
2000左右。就是这个价.

网友M:
最狠这种操作台,现在我是不到万不得已,都会使用立柜。

网友N:
1800元差不多,每家加工厂价格略有差异,与钢板的厚度也有关系,不过触摸屏装在那里看起来很不方便。

网友O:
上面的按钮是TEND的吧?

网友P:
琴式操作台怎么这尺寸?是立柜吧。2000

网友Q(2014-02-17):
这么贵的,我们一般都800-1000,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R:
顺便做个有机玻璃的罩子,别以后有东西掉下来砸了屏就贵了哈。

网友S:
外壳要看材质,电器得看里面的东西我们一般在2000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