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维修过程中关于欠压故障的处理

楼主(2013-12-08):
:在变频器维修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过压故障,但欠压故障也是变频器使用中常碰到的问题。其产生原因是主回路电压低于下限引起的保护动作或整流桥某一路损坏或电网瞬时停电、输入缺相等。

  变频器售后人员在变频器欠压故障处理过程中总结了欠压报警检测电压的方式方法,具体如下:

  1.比较器检测

  通过稳压管固定比较器一端的电压,被检测的电压取样后再与之比较,结果通过比较器输出。

  2.ADC检测(模拟/数字转换器)

  被检测的电压通过电阻降压取样后,落在ADC可检测的范围,可以通过程序设定电压的报警范围。

  主电路中的储能电容,对运行中变频器过压、欠压影响很大。而变频器电路的各种零部件又有一定使用寿命的,所以一旦变频器零部件达到使用寿命就会带来故障的发生。像主电路中的储能电容或其它零部件的原因都有可能对主电路造成影响,从而使整个变频器发生故障。通常变频器停用时间过长,达到一年以上,则应对储能电容要做一次全面体检。

  对长时间不用的变频器,如何来避免这种现象发生呢?

  按照要求,停用的变频器应每隔两三个月通电—次,每次⒛~30分钟。对于长时问不用的电解屯容器,通电时,先加约50%的额定电压,只要加压日刂间在半小时以上,它的漏电流就会降下去,也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此外,对使用年限较长(五年以上)的变频器,也一定要对储能电容器进行容量检测。运行中频繁跳欠电压故障,多数为直流电路的电容器容量不足、有容量下降或失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