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四口RS485集线器

楼主(2013-12-08):
                 TD-1204是一款RS-485集线器(又称RS-485总线分割集中器,RS-485HUB)。是深圳市天地华杰科技有限公司为了解决复杂电磁场环境下RS-485总线大系统中星型布线而专业设计。该RS485集线器采用双向透明传输,RS485集线器它能够把一路RS-485或一路RS-232总线分割为4路RS-485总线,或者把四路RS-485信号汇集到一路RS-485或一路RS-232总线上来。并且每个端口都独立具有光隔、短路、开路保护功能。在系统发生故障的时候,内置的控制器能够及时的切断有故障的端口。使RS485集线器保证每一端口都起到独立工作,达到互不干扰的效果。每个端口可同时连接32个接点,可延长1200米RS-485信号。是改变RS-485总线布线中单一结构的最好选择。

>>产品特性:

                1. 输入端提供RS-232和RS-485两个接口,输出端提供四个RS-485接口
                2. 通信速率300~115200bps自适应,免除了手动设置波特率的麻烦
                3. 每路RS-485接口带防雷防浪涌功能,每路RS-485接口之间相互隔离,互不干扰。
                4. 电源为外部供电方式,提供同心插座和双端子接线柱两种供电方法。
                5. 多个TD-1204可以五级级联,最大扩展256路RS-485总线。
                6. 每路接口可接32个标准RS-485设备(节点)
                7. 具备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功能
                8. 独有的电路自动检测功能
                9. 支持热拔插功能、即插即用
                10. 能够适应用户的任何应用软件
                11,可当做四个RS-232到RS-485转换器来使用
                12. 自适应通信速率功能

>>技术参数:

                ◆ 接口标准:兼容EIA/TIA的RS-232C和RS-485标准
                ◆ 通信速率:300~115200bps自适应
                ◆ 通信距离:每个通信口可以使您的网络延伸1200m
                ◆ 数据流控:功能复用口(COM)的RS232口无须RTS/CTS硬件流控,为自动流控
                ◆ 接口特征: 4路独立的RS-485信号输出,每路接口之间彼此独立
                ◆ 连接设备: 多机通信32、64、128个节点
                ◆ 电气接口:  RS-232(DB9母头),RS 485(接线端子)
                ◆ 传输介质: 超五类双绞屏蔽线或者RS-485专用线
                ◆ 工作方式: 异步工作,点对点或多点,2线半双工
                ◆ 隔 离 度: 隔离电压3500V
                ◆ 传输距离: RS-485端1200米,RS-232端建议不超过5米
                ◆ 尺      寸:  120*85*26毫米
                ◆ 使用环境: 温度:-20℃-60℃,湿度:5%—95%

>>应用领域:

               工业控制自动化、道路交通控制自动化、智能卡、考勤、门禁、售饭系统、工业集散分布系统、闭路监控、安防系统、POS系统、楼宇自控系统、自助银行系统 。电信通讯系统、银行、保险系统、 远程分散式设备控制、智能自动报警及消防联动系统、楼宇自动控制系统、大型零售系统、网络家电等。

龙相安

销售工程师

电话:15019465854

QQ:516216232

邮箱:tdhj777@163.com

深圳市天地华杰通信有限公司

http://www.tdhj.com.cn/

深圳市南山区创业路中兴工业城一栋五层539

网友A(2014-05-13):
我们的RS232-RS485转换器 RS485中继器,传输距离能达到3000米以上(三公里以上)
RS232/RS485--光纤转换器,传输20公里,速率0到2000kbps (0到2000000bps)
济南伦渠自动化公司专业生产1:rs232-rs485/422/can/lon/光纤/以太网转换器 隔离器 中继器 远程驱动器串口扩展器 串口服务器 光纤 交换机 RS485转换器 协议转换器 接口转换器
3:光纤收发器 光纤转换器 光端机 光缆光纤MODEM 视频光端机
4:安防报警 可燃气体报警器 有毒气体 汽车尾气报警器 智能小区
7:成套仪表设备安装调试 自动化工程安装 DCS系统安装调试
8:MODBUS温湿度采集模块 CANBUS温湿度采集系统属精密网络型温湿度传感器,
可以设定通讯地址0-255和波特率1200-19200bps;可与组态软件 PLC等通讯联网
9:豪克能量焊接应力消除设备 冲击枪 振动时效 增强疲劳强度
手机13075348421 座机0531-88348421 网站www.lqic.com

网友B(2014-09-18):
   给大家看看4×4口的RS-485总线交换机。从功能上来讲,交换机SWITCH是可以代替集线器HUB的,而集线器HUB是可以代替中继器REPEATER的,所以交换机最强大。当SWT4485G其中一侧只用一路RS-485时,相当于RS-485集线器。当SWT4485G每一侧都只用一路RS-485时,相当于RS-485中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