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互感器倍率怎么计算?

楼主(2013-12-08):
电流比:100/5   (下面还有个表)
一次电流:  200      100       50        40        20
一次匝数:      1          2         4          5        10
变流比:  200/5   100/5     50/5     40/5     20/5
1、根据被测一次电路额定电流确定匝数:
        额定电流×匝数 = 常数(安培环路电流如:200)
2、变流比为:
        额定电流/5

网友A:
匝数以穿心数为准!!!!!

网友B:
是个多用途互感器吧?可以用于多种量程的测量范围

网友C:
互感器有什么多用途的,这个就是个标准200/5,你穿的匝数越多,变比就越小,数下,你互感器中有几条线,然后用200除这个数,变比就出来了

网友D:
     根据绕组匝数比与绕组电流比成反比例的关系,即N1/N2=I2/I1,可算出一次绕组匝数对应的电流变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