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西门子400PLC的指示灯都是干什么的啊?

楼主(2013-12-09):
请问各位大师:西门子400PLC的指示灯都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A:
建议找份编程手册,操作手册看看;

400PLC我没接触到;

网友B:
  对着 不同型号 PLC 的手册看看, 有电源指示 ,有 硬件故障指示灯,有 通讯故障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着 不同型号 PLC 的手册看看, 有电源指示 ...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