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外加东西怎么样用224XP输出正负10V电压?

楼主(2013-12-09):
当然可以外加电源,在不外加其它东西的时候,怎么样用224XP输出正负10V(12V出行)的电压?可能切换比较频繁。

另外还有五六个电磁阀要控制。

有些没说清楚,补充一下,电压要是能调节输出的,-10V---10V范围内,70MA输出电流。

网友A:
这个不好实现吧;

西门子200PLC输出的电压是24V吧;

楼主:
主要不是电压问提,可以外加电源啊,主要是怎么得到正负电源,并能频繁切 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不是电压问提,可以外加电源啊,主要是怎么得到正负电...

你好,是否可以选择模拟量输出模块;电压类型的;直接 编程赋值让输出电压10V;正负;

网友B:
你买个正负12v开关电源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不是电压问提,可以...

 这个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

网友D:
用模拟量的电压输出来驱动电磁阀,这样做太危险了吧。

买个控制变压器,从220到5V都有的。。。

网友E:
1,选用继电器输出类型的 PLC

2,买个正负12v开关电源不就可以搞定

网友F:
模拟量也只能输出±5V啊,要输出±10V的数字量的话,开关信号好说,关键必须找到反向的电源才行。

楼主:
有些没说清楚,补充一下,电压要是能调节输出的,-10V---10V范围内,70MA输出电流。

楼主:
我在想必须得加变送器才能实现是吗

网友D:
求教各位?模拟量输出怎么实现-10V?

网友G:
224XP 这个型号 ,只有本体 自带的 2路 0~10V 输出, 1路 4~20mA 输出, 要想输出 -10~+10V 信号,查看西门子200手册,可能要并联电阻。

-10~+10V 信号属于 双极性模拟量输出。。

网友H:
在这里可以看到很多的热心人。帮助别人是件快乐是事

网友I:
不可能从本体获得双极性的输出。

网友J:
有卖这种电源的,PLC是开关量输出,要实现你说的功能,应该不成问题吧,不过要控制电磁阀的话,电源功率要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