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模拟量7KF02的模块通道显示7FFF什么意思?

楼主(2013-12-09):
7KF02模块的侧面的量程卡打到C位置,4线电流输入模式,我试着给1通电加入电流,通道显示16#7FFF,无论电流怎么变化,通道的数据一直是7FFF,其他通道有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呢,通道坏了,我手里有2个模块都是这样的现象,难道2个模块都是1通道不好?是不是我设置的问题?

网友A:
你好

感觉应该是你接线问题或者硬件配置问题;你说一下你接线如何?

参考西门子官网上的:如下

1.对用户来讲:
使用SM331时,如果2线制输入,不推荐把模块设为4线制,再串电源的接法.
2线制就把模块设为2线制,4线制就把模块设为4线制。
无论2线制或4线制输入,对SM331来说都是正接正,负接负。
2.对模块来讲;
只是电流流向是反的,2线制电流接法的电流是流出模块的,而4线制电流接法的电流是流入模块的.
3.同一组2通道的输入类型必须一致.

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post.aspx?b_id=4&a_id=2661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