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V71变频器的两点压频比

楼主(2013-12-09):
本人用一台ATV71  55KW的变频器拖动四台11KW的电机,每台电机额定电流22A,在9-14HZ区间,运行电流有100多安,把频率往上调,频率越大,电流越小,到50HZ时,就只有40多安了,把频率往小调,就是运行在9HZ以下,电流也降低很多,后来把电动机控制类型设置为“两点压频比”就正常了,这个道理我还是懂的,就是在低频运行时,电压降低太多,所以需要补偿定子电压,来提供足够的电磁转矩,但是有一点不明白的是频率在9HZ以下是应该电流持续增大啊,怎么反而减小了呢?还有就是变频器参数里还有一个“五点压频比”,不知道和“两点压频比”有什么区别?这个五点指的是哪五点啊?

网友:
忘了补充一点,就是把任何一台电机切除,电流都变正常了,就是带4台电机不行。

网友A:
五点压频比多了几个拐点, 可以任意设置

“后来把电动机控制类型设置为两点压频比就正常了 " 之前是矢量吗?什么地方不正常了?

网友B(2014-01-14):
5点压频比更精确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