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延时原因

楼主(2013-12-09):
本人第一次维修液压系统,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求教下各位大师。液压组成:一个油泵、一个集成块、一个溢流阀、一个换向阀、一个油缸很简单的那种。问题:油缸在下压回退回去的时候会延时15秒的时间,之前都没有这种事情。油泵、集成块、溢流阀、换向阀、油缸活塞的密封圈也都换过了,还是存在这种情况。(没有延时开关的)请教各位大师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确认 PLC 或是 同有时间继电器硬件 输出到 换向阀 的延时 ?

可能是换向阀动作慢了, 或是 油泵 油压跟不上

楼主:
对: 阿水--王者之师   确认 PLC 或是 同有时间继电器硬件 输出到 换... 内容的回复!没有PLC和时间继电器,油泵换新的了,换向阀也换新的了,就是找部出原因

网友B:
我每天都涉及液压,按照你的现象,我分析原因如下:

1.换向阀换向不到位,油质不好引起,清洗换向阀芯即可解决

2.一般为了防止回程开关失效,在回程油路上会设有一个安全阀,你看下安全阀门有没有漏油的现象。

3.单向阀可能有问题,导致顶针移动困难,需要更加大的压力才能打开,所以导致延时。

4.换向阀有中位机能,即在不工作的时候,回程的油路应该是封锁的,如果你更换机能不同的换向阀后,虽然可以工作,但是导致回程端的油在停止的时候排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每天都涉及液压,按照你的现象,我分析原因如下:1.换...

您好!我的换向阀是新买的,安全阀也是新的。因为有怀疑所以我把油泵、集成块、溢流阀、换向阀、油缸活塞的密封圈都换新的了,还是一样。在下压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就是在回程的时候会延迟要过10-20秒。

网友C:
这种现象 应该还是换向阀或者油泵原因  你可以把油缸进出口换一下看看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象 应该还是换向阀或者油泵原因  你可以把油缸进...

进出口换过了,还是回程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