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MICROLOGIX1100的问题

楼主(2013-12-09):
MICROLOGIX1100我使用指令N7:16检查也没问题,使用信号发生器在PLC内监控也是有数据的,但在昆仑通泰HMI(设置没问题,16位无符号二进制)上就是没有显示,把PLC和HMI的都改成N7:15都有了!

什么原因,是不是到N7:15后就变成N7:20没有17了??

网友A:
16位字长,最后一个是15。。

楼主:
就是说N7:0~N7:15后面没有了?

但是我需要的不只16个变量怎么办呢!!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