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 L C 编程里使用C语言的实例

楼主(2013-12-09):
在P L C  编程里使用C语言的实例

C语言位操作

在计算机程序中,数据的位是可以操作的最小数据单位,理论上可以用“位运算”来完成所有的运算和操作。一般的位操作是用来控制硬件的,或者做数据变换使用,但是,灵活的位操作可以有效地提高程序运行的效率。C语言提供了位运算的功能, 这使得C语言也能像汇编语言一样用来编写系统程序。  位运算符C语言提供了六种位运算符:  & 按位与  | 按位或  ^ 按位异或  ~ 取反  << 左移  >> 右移  1. 按位与运算 按位与运算符"&"是双目运算符。其功能是参与运算的两数各对应的二进位相与。只有对应的两个二进位均为1时,结果位才为1 ,否则为0。参与运算的数以补码方式出现。  例如:9&5可写算式如下: 00001001 (9的二进制补码)&00000101 (5的二进制补码) 00000001 (1的二进制补码)可见9&5=1。  按位与运算通常用来对某些位清0或保留某些位。例如把a 的高八位清 0 , 保留低八位, 可作 a&255 运算 ( 255 的二进制数为0000000011111111)。应用:a. 清零特定位 (mask中特定位置0,其它位为1,s=s&mask)b. 取某数中指定位 (mask中特定位置1,其它位为0,s=s&mask)  2. 按位或运算 按位或运算符“|”是双目运算符。其功能是参与运算的两数各对应的二进位相或。只要对应的二个二进位有一个为1时,结果位就为1。参与运算的两个数均以补码出现。   例如:9|5可写算式如下:00001001|0000010100001101 (十进制为13)可见9|5=13应用:常用来将源操作数某些位置1,其它位不变。 (mask中特定位置1,其它位为0 s=s|mask)  3. 按位异或运算 按位异或运算符“^”是双目运算符。其功能是参与运算的两数各对应的二进位相异或,当两对应的二进位相异时,结果为1。参与运算数仍以补码出现,例如9^5可写成算式如下:00001001^00000101 00001100 (十进制为12)应用:a. 使特定位的值取反 (mask中特定位置1,其它位为0 s=s^mask)b. 不引入第三变量,交换两个变量的值 (设 a=a1,b=b1)目 标 操 作 操作后状态a=a1^b1 a=a^b a=a1^b1,b=b1b=a1^b1^b1 b=a^b a=a1^b1,b=a1a=b1^a1^a1 a=a^b a=b1,b=a1  4. 求反运算 求反运算符~为单目运算符,具有右结合性。 其功能是对参与运算的数的各二进位按位求反。例如~9的运算为: ~(0000000000001001)结果为:1111111111110110  5. 左移运算 左移运算符“<<”是双目运算符。其功能把“<< ”左边的运算数的各二进位全部左移若干位,由“<<”右边的数指定移动的位数, 高位丢弃,低位补0。 其值相当于乘2。例如: a<<4 指把a的各二进位向左移动4位。如a=00000011(十进制3),左移4位后为00110000(十进制48)。6. 右移运算 右移运算符“>>”是双目运算符。其功能是把“>> ”左边的运算数的各二进位全部右移若干位,“>>”右边的数指定移动的位数。其值相当于除2。  例如:设 a=15,a>>2 表示把000001111右移为00000011(十进制3)。对于左边移出的空位,如果是正数则空位补0,若为负数,可能补0或补1,这取决于所用的计算机系统。移入0的叫逻辑右移,移入1的叫算术右移,Turbo C采用逻辑右移。main(){ unsigned a,b; printf("input a number: "); scanf("%d",&a); b=a>>5; b=b&15; printf("a=%d b=%d ",a,b);}  再看一例:main(){ char a='a',b='b'; int p,c,d; p=a; p=(p<<8)|b; d=p&0xff; c=(p&0xff00)>>8; printf("a=%d b=%d c=%d d=%d ",a,b,c,d);}浮点数的存储格式:浮点数的存储格式是符号+阶码(定点整数)+尾数(定点小数)SEEEEEEEEMMMMMMMMMMMMMMMMMMMMMMM即1位符号位(0为正,1为负),8位指数位,23位尾数位浮点数存储前先转化成2的k次方形式,即:f = A1*2^k + A2*2^(k-1) + ... + Ak +... +An*2^(-m) (Ai = {0, 1}, A1 = 1)如5.5=2^2 + 2^0 + 2^(-1)其中的k就是指数,加127后组成8位指数位5.5的指数位就是2+127 = 129 = 10000001A2A3.....An就是尾数位,不足23位后补0所以5.5 = 01000000101000000000000000000000 = 40A00000所以,对浮点数*2、/2只要对8位符号位+、- 即可,但不是左移、右移关于unsigned int 和 int 的在位运算上的不同,下面有个CU上的例子描述的很清楚:[问题]:这个函数有什么问题吗?//////////////////////////////////////////////////*** 本函数将两个16比特位的值连结成为一个32比特位的值。* 参数:sHighBits 高16位* sLowBits 低16位* 返回:32位值**/long CatenateBits16(short sHighBits, short sLowBits){long lResult = 0; /* 32位值的临时变量*//* 将第一个16位值放入32位值的高16位 */lResult = sHighBits;lResult <<= 16;/* 清除32位值的低16位 */lResult &= 0xFFFF0000;/* 将第二个16位值放入32位值的低16位 */lResult |= (long)sLowBits;return lResult;}/////////////////////////////////////////////////[问题的发现]:我们先看如下测试代码://///////////////////////////////////////////////int main(){short sHighBits1 = 0x7fff;short sHighBits2 = 0x8f12;unsigned short usHighBits3 = 0xff12;short sLowBits1 = 0x7bcd;long lResult = 0;printf("[sHighBits1 + sLowBits1] ";lResult = CatenateBits16(sHighBits1, sLowBits1);printf("lResult = %08x ", lResult, lResult);lResult = CatenateBits16(sHighBits2, sLowBits1);printf("lResult = %08x ", lResult, lResult);lResult = CatenateBits16(usHighBits3, sLowBits1);printf("lResult = %08x ", lResult, lResult);}/////////////////////////////////////////////////运行结果为:[sHighBits1 + sLowBits1]lResult = 7fff7bcdlResult = 8f127bcdlResult = ff127bcd嗯,运行很正确嘛……于是我们就放心的在自己的程序中使用起这个函数来了。可是忽然有一天,我们的一个程序无论如何结果都不对!经过n个小时的检查和调试,最后终于追踪到……CatenateBits16() !?它的返回值居然是错的!!“郁闷!”你说,“这个函数怎么会有问题呢!?”可是,更郁闷的还在后头呢,因为你把程序中的输入量作为参数,在一个简单的main()里面单步调试://///////////////////////////////////////////////int main(){short sHighBits1 = 0x7FFF;short sHighBits2 = 0x8F12;unsigned short usHighBits3 = 0x8F12;short sLowBits1 = 0x7BCD; //你实际使用的参数short sLowBits2 = 0x8BCD; //你实际使用的参数long lResult = 0;printf("[sHighBits1 + sLowBits1] ";lResult = CatenateBits16(sHighBits1, sLowBits1);printf("lResult = %08x ", lResult, lResult);lResult = CatenateBits16(sHighBits2, sLowBits1);printf("lResult = %08x ", lResult, lResult);lResult = CatenateBits16(usHighBits3, sLowBits1);printf("lResult = %08x ", lResult, lResult);printf(" [sHighBits1 + sLowBits2] ";lResult = CatenateBits16(sHighBits1, sLowBits2);printf("lResult = %08x ", lResult, lResult);lResult = CatenateBits16(sHighBits2, sLowBits2);printf("lResult = %08x ", lResult, lResult);lResult = CatenateBits16(usHighBits3, sLowBits2);printf("lResult = %08x ", lResult, lResult);return 0;}/////////////////////////////////////////////////发现结果竟然是:[sHighBits1 + sLowBits1]lResult = 7fff7bcdlResult = 8f127bcdlResult = 8f127bcd[sHighBits1 + sLowBits2]lResult = ffff8bcd //oops!lResult = ffff8bcd //oops!lResult = ffff8bcd //oops!前一次还好好的,后一次就ffff了?X档案?[X档案的真相]:注意那两个我们用来当作低16位值的sLowBits1和sLowBits2。已知:使用 sLowBits1 = 0x7bcd 时,函数返回正确的值;使用 sLowBits2 = 0x8bcd 时,函数中发生X档案。那么,sLowBits1与sLowBits2有什么区别?注意了,sLowBits1和sLowBits2都是short型(而不是unsigned short),所以在这里,sLowBits1代表一个正数值,而sLowBits2却代表了一个负数值(因为8即是二进制1000,sLowBits2最高位是1)。再看CatenateBits16()函数://///////////////////////////////////////////////long CatenateBits16(short sHighBits, short sLowBits){long lResult = 0; /* 32位值的临时变量*//* 将第一个16位值放入32位值的高16位 */lResult = sHighBits;lResult <<= 16;/* 清除32位值的低16位 */lResult &= 0xFFFF0000;/* 将第二个16位值放入32位值的低16位 */lResult |= (long)sLowBits; //注意这一句!!!!return lResult;}/////////////////////////////////////////////////如果我们在函数中用printf("sLowBits = %04x ", sLowBits);打印传入的sLowBits值,会发现sLowBits = 0x7bcd 时,打印结果为sLowBits = 7bcd而sLowBits = 0x8bcd时,打印结果为sLowBits = ffff8bcd是的,即使用%04x也打印出8位十六进制。因此,我们看出来了:当sLowBits = 0x8bcd时,函数中 "lResult |= (long)sLowBits;" 这一句执行,会先将sLowBits转换为0xffff8bcd再与lResult做或运算。由于现在lResult的值为 0xXXXX0000 (其中XXXX是任何值),所以显然,无论sHighBits是什么值,最后结果都会是0xffff8bcd而当sLowBits = 0x7bcd时,函数中 "lResult |= (long)sLowBits;" 这一句执行,会先将sLowBits转换为0x00007bcd再与lResult做或运算。这样做或运算出来的结果当然就是对的。也就是说,CatenateBits16()在sLowBits的最高位为0的时候表现正常,而在最高位为1的时候出现偏差。[教训:在某些情况下作位运算和位处理的时候,考虑使用无符号数值——因为这个时候往往不需要处理符号。即使你需要的有符号的数值,那么也应该考虑自行在调用CatenateBits16()前后做转换——毕竟在位处理中,有符号数值相当诡异!]下面这个CatenateBits16()版本应该会好一些://///////////////////////////////////////////////unsigned long CatenateBits16(unsigned short sHighBits, unsigned short sLowBits){long lResult = 0;/* 将第一个16位值放入32位值的高16位 */lResult = sHighBits;lResult <<= 16;/* 清除32位值的低16位 */lResult &= 0xFFFF0000;/* 将第二个16位值放入32位值的低16位 */lResult |= (long)sLowBits & 0x0000FFFF;return lResult;}/////////////////////////////////////////////////注意其中的 "lResult |= (long)sLowBits & 0x0000FFFF;"。事实上,现在即使我们把CatenateBits16()函数的参数(特别是sLowBits)声明为short,结果也会是对的。

c语言位操作的一些注意事项

1. 位操作尽量使用unsigned char,而不是char,否则会使你混乱

如果你使用char,那么一个普通的字符,0xe3,因为首位是1,所以当他被转换为16位长时,成了0xffffffe3,而不是我们想要的0x000000e3,因为他是一个有符号的负数。
举例如下: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    char buf[10] = {0};
   unsigned char buf[10] = {0};
   char sbuf[10] = {0};
   buf[0] = 0xe3;
   buf[1] = 0xb4;
   sbuf[0] = 0xe3;
   sbuf[1] = 0xb4;
   unsigned short pid1, pid2, pid3;

/*bit operations with unsigned chars*/
   printf("bit operations with unsigned chars:\n");
   pid1= (buf[0]&0x1f);
   pid2= ((buf[0]&0x1f)<<8);
   pid3= ((buf[0]&0x1f)<<8)|buf[1];

   printf( "pid1 = %x\n", pid1  );
   printf( "pid2 = %2x\n", pid2  );
   printf( "pid3 = %2x\n", pid3  );

/*bit operations with signed chars*/
   printf("bit operations with signed chars:\n");
   pid1= (sbuf[0]&0x1f);
   pid2= ((sbuf[0]&0x1f)<<8);
   pid3= ((sbuf[0]&0x1f)<<8)|sbuf[1];

   printf( "pid1 = %x\n", pid1  );
   printf( "pid2 = %2x\n", pid2  );
   printf( "pid3 = %2x\n", pid3  );

}

结果如下:
[shaoting@serverbj6:/user/shaoting/DVB-T]$ ./a.out
bit operations with unsigned chars:
pid1 = 3
pid2 = 300
pid3 = 3b4
bit operations with signed chars:
pid1 = 3
pid2 = 300
pid3 = ffb4

可见,pid3的两次取值,因为一个是针对unsigned char的buffer,另一个是针对char的buffer而使结果不同。

2. 每次操作最好用括号括起来,不要随意猜想其算术优先级
位操作的优先级比算数运算优先级低,如果记不清楚,就将其括起来,不要想当然,例子: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buf[10] = {0};
   buf[0] = 0xf0;
   buf[1] = 0x03;
   unsigned short pid3, pid4;

   pid3= 5+ ((buf[0]&0x0f)<<8)|buf[1];
   pid4 =5+ (((buf[0]&0x0f)<<8)|buf[1]);

   printf( "pid3 = %2x\n", pid3  );
   printf( "pid4 = %2x\n", pid4  );

}

结果:
[shaoting@serverbj6:/user/shaoting/DVB-T]$ ./a.out
pid3 =  7
pid4 =  8

可见,我们以为pid3和pid4结果应该是一样的,都是8,但我们错了,pid3的计算结果其实是等于
(5+ ((buf[0]&0x0f)<<8))|buf[1],即先进行了加法计算,在进行了位与计算。

在对单处机进行编程的过程中,对位的操作是经常遇到的。C51对位的操控能力是非常强大的。从这一点上,
可以看出C不光具有高级语言的灵活性,又有低级语言贴近硬件的特点。这也是在各个领域中都可以看到C的重
原因。在这一节中将详细讲解C51中的位操作及其应用。
1、位运算符
C51提供了几种位操作符,如下表所示:
1)“按位与”运算符(&)
参加运算的两个数据,按二进位进行“与”运算。原则是全1为1,有0为0,即:
0&0=0; 0&1=0; 1&0=0; 1&1=1;
如下例:
a=5&3; //a=(0b 0101) & (0b 0011) =0b 0001 =1
那么如果参加运算的两个数为负数,又该如何算呢?会以其补码形式表示的二进制数来
与运算。
a=-5&-3; //a=(0b 1011) & (0b1101) =0b 1001 =-7
在实际的应用中与操作经常被用于实现特定的功能:
1.清零
“按位与”通常被用来使变量中的某一位清零。如下例:
a=0xfe; //a=0b 11111110
a=a&0x55;
//使变量a的第1位、第3位、第5位、第7位清零 a= 0b 01010100
2.检测位
要知道一个变量中某一位是‘1’还是‘0’,可以使用与操作来实现。
a=0xf5; //a=0b 11110101
result=a&0x08; //检测a的第三位,result=0
3.保留变量的某一位
要屏蔽某一个变量的其它位,而保留某些位,也可以使用与操作来实现。
a=0x55; //a=0b 01010101
运算符  含义  运算符  含义
&  按位与  ~  取反
|  按位或  <<   左移
^  按位异或  >>   右移

a=a&0x0f; //将高四位清零,而保留低四位 a=0x05
 2)“按位或”运算符(|)
           参与或操作的两个位,只要有一个为‘1’,则结果为‘1’。即有‘1’为‘1’
‘0’为‘0’。
                          0|0=0; 0|1=1; 1|0=1; 1|1=1;
例如:
               a=0x30|0x0f; //a=(0b00110000)|(0b00001111)=(0b00111111)=0x3f
“按位或”运算最普遍的应用就是对一个变量的某些位置‘1’。如下例:
a=0x00; //a=0b 00000000
a=a|0x7f; //将a的低7位置为1,a=0x7f
3)“异或”运算符(^)
           异或运算符^又被称为XOR运算符。当参与运算的两个位相同(‘1’与‘1’或
与‘0’)时结果为‘0’。不同时为‘1’。即相同为0,不同为1。
          0^0=0; 0^1=1; 1^0=1;1^1=0;
例如:
               a=0x55^0x3f; //a=(0b01010101)^(0b00111111)=(0b01101010)=0x6a
异或运算主要有以下几种应用:
           1.翻转某一位
                 当一个位与‘1’作异或运算时结果就为此位翻转后的值。如下例:

                 当一个位与‘1’作异或运算时结果就为此位翻转后的值。如下例:
a=0x35; //a=0b00110101
a=a^0x0f; //a=0b00111010 a的低四位翻转
                 关于异或的这一作用,有一个典型的应用,即取浮点的相反数,具体的实现
下:
f=1.23; //f为浮点型变量  值为1.23
f=f*-1; //f乘以-1,实现取其相反数,要进行一次乘运算
f=1.23;
((unsigned char *)&f)[0]^=0x80; //将浮点数f的符号位进行翻转实现取相反数

           2.保留原值
             当一个位与‘0’作异或运算时,结果就为此位的值。如下例:
a=0xff; //a=0b11111111
a=a^0x0f; //a=0b11110000 与0x0f作异或,高四位不变,低四位翻转
           3.交换两个变量的值,而不用临时变量
             要交换两个变量的值,传统的方法都需要一个临时变量。实现如下:
void swap(unsigned char *pa,unsigned char *pb)
{
unsigned char temp=*pa;//定义临时变量,将pa指向的变量值赋给它
*pa=*pb;
*pb=temp;  //变量值对调
}
而使用异或的方法来实现,就可以不用临时变量,如下:

void swap_xor(unsigned char *pa,unsigned char *pb)

{
*pa=*pa^*pb;
*pb=*pa^*pb;
*pa=*pa^*pb; //采用异或实现变量对调
}
从上例中可以看到异或运算在开发中是非常实用和神奇的。
 4)“取反”运算符(~)
                 与其它运算符不同,“取反”运算符为单目运算符,即它的操作数只有一个
它的功能就是对操作数按位取反。也就是是‘1’得‘0’,是‘0’得‘1’。
                        ~1=0; ~0=1;
如下例:
a=0xff; //a=0b11111111
a=~a; //a=0b00000000
1.对小于0的有符号整型变量取相反数
d=-1;
//d为有符号整型变量,赋值为-1,内存表示为0b 11111111 11111111
d=~d+1; //取d的相反数,d=1,内存表示0b 00000000 00000001
   此例运用了负整型数在内存以补码方式来存储的这一原理来实现的。负数的补码方式是这样
的:负数的绝对值的内存表示取反加1,就为此负数的内存表示。如-23如果为八位有
符号整型数,则其绝对值23的内存表示为0b00010111,对其取反则为0b11101000
再加1为0b11101001,即为0XE9,与Keil仿真结果是相吻合的:
     2.增强可移植性
                   关于“增强可移植性”用以下实例来讲解:
                   假如在一种单片机中unsigned char类型是八个位(1个字节),那么一个此
型的变量a=0x67,对其最低位清零。则可以用以下方法:
a=0x67; //a=0b 0110 0111
a=a&0xfe; //a=0b 0110 0110
上面的程序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使用0xfe这一因子就可以实现一个unsigned char型的变量最低位清
零。但如果在另一种单片机中的unsigned char类型被定义为16个位(两个字节),
那么这种方法就会出错,如下:
b=0x6767; //假设b为另一种单片机中的unsigned char 类型变量,值为0b 0110
0111 0110 0111
b=b&0xfe; //如果此时因子仍为0xfe的话,则结果就为0b 0000 0000 0110 0110
0x0066,而与0x6766不相吻合
上例中的问题就是因为不同环境中的数据类型差异所造成的,即程序的可移植性不好。对于这种
况可以采用如下方法来解决:
a=0x67; //a=0b 0110 0111
a=a&~1; //在不同的环境中~1将自动匹配运算因子,实现最后一位清零  a=0x66
其中~1为 0b 11111110
b=0x6767; //a=0b 0110 0111 0110 0111
b=a&~1; //~1=0b 1111 1111 1111 1110,b=0b 0110 0111 0110 0110 ,即0x6766
5)左移运算符(<<)

   左移运算符用来将一个数的各位全部向左移若干位。如:
                  a=a<<2
表示将a的各位左移2位,右边补0。如果a=34(0x22或0b00100010),左移2位得0b10001000,即十
的136。高位在左移后溢出,不起作用。
                   从上例可以看到,a被左移2位后,由34变为了136,是原来的4倍。而如果左
移1位,就为0b01000100,即十进制的68,是原来的2倍,很显然,左移N位,就等
乘以了2N。但一结论只适用于左移时被溢出的高位中不包含‘1’的情况。比如
a=64; //a=0b 0100 0000
a=a<<2; //a=0b 0000 0000
其实可以这样来想,a为unsigned char型变量,值为64,左移2位后等于乘以了4,即64X4=256,
种类型的变量在表达256时,就成为了0x00,产生了一个进位,即溢出了一个
‘1’。
                   在作乘以2N这种操作时,如果使用左移,将比用乘法快得多。因此在程序中
适应的使用左移,可以提高程序的运行效率。
6)右移运算符
                右移与左移相类似,只是位移的方向不同。如:
                                  a=a>>1
表示将a的各位向右移动1位。与左移相对应的,左移一位就相当于除以2,右移N位,就相当于除以
2N。
                  在右移的过程中,要注意的一个地方就是符号位问题。对于无符号数右移时
边高位移和‘0’。对于有符号数来说,如果原来符号位为‘0’,则左边高位为
入‘0’,而如果符号位为‘1’,则左边移入‘0’还是‘1’就要看实际的编译
了,移入‘0’的称为“逻辑右移”,移入‘1’的称为“算术右移”。Keil中采用
“算术右移”的方式来进行编译。如下:

d=-32; //d为有符号整型变量,值为-32,内存表示为0b 11100000
d=d>>1;//右移一位 d为 0b 11110000 即-16,Keil采用"算术逻辑"进行编译
7)位运算赋值运算符
                   在对一个变量进行了位操作中,要将其结果再赋给该变量,就可以使用位
算赋值运算符。位运算赋值运算符如下:
&=, |=,^=,~=,<<=, >>=
例如:a&=b相当于a=a&b,a>>=2相当于a>>=2。
   8)不同长度的数据进行位运算
                   如果参与运算的两个数据的长度不同时,如a为char型,b为int型,则编译
将二者按右端补齐。如果a为正数,则会在左边补满‘0’。若a为负数,左边补满
‘1’。如果a为无符号整型,则左边会添满‘0’。
a=0x00; //a=0b 00000000
d=0xffff; //d=0b 11111111 11111111
d&=a; //a为无符号型,左边添0,补齐为0b 00000000 00000000,d=0b 0000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