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在计算机内存中的存储格式

楼主(2013-12-09):
浮点数在计算机内存中的存储格式

最近在使用施耐德M340PLC,在PLC定义了一个浮点型的变量,使用了地址%MW498(注意M340里不支持MD,MF的格式,所以定义了MW498实际上占用的就是MW498和MW499两个字的位置。对应MODBUS地址应该是400499和400500两个字,发现用MODSCAN32软件读取400499和400500只有400500这个字可以显示浮点数的整数位。但是使用浮点数转16进制数软件查看400499和400500里的16进制数是对的,于是研究了一下浮点数在计算机中的存储。

浮点数在计算机内存中的存储格式
对于浮点类型的数据采用单精度类型(float)和双精度类型(double)来存储,float数据占用 32bit,double数据占用 64bit,我们在声明一个变量float f = 2.25f的时候,是如何分配内存的呢?其实不论是float类型还是double类型,在计算机内存中的存储方式都是遵从IEEE的规范的,float 遵从的是IEEE R32.24 ,而double 遵从的是R64.53。
无论是单精度还是双精度,在内存存储中都分为3个部分:
1) 符号位(Sign):0代表正,1代表为负;
2) 指数位(Exponent):用于存储科学计数法中的指数数据,并且采用移位存储;
3) 尾数部分(Mantissa):尾数部分;
R32.24和R64.53的存储方式都是用科学计数法来存储数据的,比如8.25用十进制 的科学计数法表示就为:8.25* 10^0,而120.5可以表示为:1.205*10^2。而我们傻蛋计算机根本不认识十进制的数据,它只 认识0和1,所以在计算机内存中,首先要将上面的数更改为二进制的科学计数法表示,8.25用二进制表示可表示为1000.01,120.5用二进制表示 为:1110110.1。用二进制的科学计数法表示1000.01可以表示为1.00001*2^n ,1110110.1可以表示为 1.1101101* 2^n,任何一个数的科学计数法表示都为 1.xxx*2^n , 尾数部分就可以表示为xxxx,第一位都是1嘛,干嘛还要表示呀?可以将小数点前面的1省略,所以23bit的尾数部分,可以表示的精度却变成了 24bit,道理就是在这里,那24bit能精确到小数点后几位呢,我们知道9的二进制表示为1001,所以4bit能精确十进制中的1位小数 点,24bit就能使float能精确到小数点后6位,而对于指数部分,因为指数可正可负,8位的指数位能表示的指数范围就应该为:-127-128了, 所以指数部分的存储采用移位存储,存储的数据为元数据+127。
下面就看看8.25和120.5在内存中真正的存储方式:
首先看下8.25,用二进制的科学计数法表示为:1.0001* 2^3
按照上面的存储方式,符号位为0,表示为正;指数位为3+127=130,位数部分为 1.00001,故8.25的存储方式如下:
0xbffff380:    01000001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分解如下:0--10000010--00001000000000000000000
符号位为0,指数部分为10000010,位数部分为 00001000000000000000000
同理,120.5在内存中的存储格式如下:
0xbffff384:    01000010111100010000000000000000
分解如下:0--10000101--11100010000000000000000
那么如果给出内存中一段数据,并且告诉你是单精度存储的话,你如何知道该数据的十进制数值 呢?其实就是对上面的反推过程,比如给出如下内存数据:
第一步:符号位为0,表示是正数;
第二步:指数位为10000010,换算成十进制为130,所以指数为130-127=3;
第三步:尾数位为01000100000000000000000,换算成十进制为 (1+1/4+1/64);
所以相应的十进制数值为:2^3*(1+1/4+1/64)=8+2+1/8=10.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