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M340默认IP地址计算方法

楼主(2013-12-09):
施耐德M340默认IP地址计算方法

选用带有以太网接口的CPU模块时,可以通过以太网方式来连接PLC。而不一定通过USB编程电缆,通过以太网连接,要注意两个问题:1、根据CPU上面的MAC地址来计算出CPU 以太网口默认的IP地址如手头一块CPU MAC 地址是:00-80-F4-09-94-7CM340 CPU IP地址是以84开头的,这样将上面09,94,7C转换成对应的十进制数为,09,148,124.这样默认IP地址就是84.09.148.124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2、讲编程计算机的IP地址改在与上面的IP地址在同一网段内,也就是说计算机的IP地址的前三段与默认IP地址要一样。3、连接网线,使用PING 命令测试是否可以ping上,如可ping上,则用nuity软件可以直接连接。

网友A(2017-08-15):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点个赞!!!

网友B(2018-06-05):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点个赞!!!

谢谢老师学习学习,点个赞!!!

网友C(2021-08-14):
谢谢版主,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