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热炉燃烧系统改造自动控制设置要求

楼主(2013-12-09):
一.总体配置   1操作界面采用触摸屏。   2.助燃风机采用压力传感器+变频器定压恒压变频。   3.炉温采用两点控制。(a点高温匀温≤1300℃  b点中温调节≤900℃)   4.燃烧方式采用大小火脉冲式。5.大小火燃气量、风量由各烧嘴大小火燃气管道阀门、供风管道手阀按《各加热炉调整规范》人工整定。6.大小火燃气供气由电磁阀控制。7.小火供风为直供,大火供风由执行器+蝶阀自动开关控制。8.排烟量由执行器+排烟蝶阀自动GRA梯度控制。二.手动控制选择触摸屏上的手动控制按钮,在密码框输入密码888888输入密码,进入手动控制界面。1.天然气快切阀与助燃风机连锁。助燃风机频率88.8Hz设置为15~20Hz区间,助燃风机启动,待助燃风压8888Pa达到1~2Kpa某点设定值时,自动打开天然气快切阀供气。由屏幕显示快切阀开闭状态(快切阀标记黑色表示关闭;黄色表示打开)。2.助燃风机启动与升温控制温度设置连锁。按助燃风机启动的之前在工艺代码对话框中输入工艺代码G88,按确认键确认后,助燃风机才能启动。控制温度设置分三种输入形式,温度设置手动G、温度设置手动C、温度设置自动,通过点击变换选择。控制温度设置为手动时,当加热工艺代码首码为G时,升温控制温度Ka取1120℃;Kb取650℃,当加热工艺代码首码为C时,升温控制温度Ka取1220℃;Kb取750℃。控制温度设置为自动时,按工艺代码自动进入控制温度Ka8888℃、kb8888℃。3.分别给2#;3#···1#或2-a、2-b;3-a、3-b···1-a、1-b烧嘴送电、点火。点火气源分别打开对应各烧嘴小火状态燃气电磁阀,由屏幕显示小火点火状态(小火标记暗红色表示关闭,点击打开;橙黄色表示打开,点击关闭;闪烁表示故障,并报警记录)。并保持所有烧嘴全部打开点燃。4.大火与小火、助燃风机连锁。小火全部点火成功后,风机频率设置为35~40Hz,待风压达到4800~5200pa某点设定值时(正常燃烧设定值),才能分别打开2#;3#···1#或2-a、2-b;3-a、3-b···1-a、1-b烧嘴大火状态燃气电磁阀、大火供风执行器,由屏幕显示大火点火状态(大火标记红色表示关闭,点击打开;黄色表示打开,点击关闭)。5.高温匀温区温度由控制热电偶Ka1提供信号,由高温匀温温度Ka8888℃显示。<炉温要求时打开对应烧嘴大火,>炉温要求时关闭对应烧嘴大火。对应烧嘴为1#一个或1-a#、1-b#一对。6.高中温加热区温度由控制热电偶Kb1提供信号,由高中温加热温度Kb8888℃显示。<炉温要求时续个打开对应烧嘴大火,>炉温要求时续个关闭对应烧嘴大火。对应烧嘴为2#;3#···一组或2-a、2-b;3-a、3-b···一组。开启顺序2#;3#···,关闭顺序···3#;2#。7.排烟阀门开度设置:停炉状态时打开ng;进入小火状态时打开ng;对应高中温加热区每打开一个或一对烧嘴的大火时打开ng。排烟阀门开度设置GRA Ⅰ88  Ⅱ88  Ⅲ88  Ⅳ88···g设置与显示为同一窗口。8.停止生产时闭烧嘴,关完后再关闭天然气快切阀,将助燃风机停炉风机频率88.8Hz现场调整为10~20Hz区间某点设定值,待炉温低于450℃后自动关闭风机。9.在手动控制中,助燃风机点火时风压达到1000~2000pa某点设定值、正常燃烧时风压达到4800~5200pa某点设定值;停炉时风压达到800~2000pa某点设定值;排烟阀门开度设定值等设置窗口设定的基本参数将自动作为自动控制所要输入的基本参数。三.自动控制选择触摸屏上的自动控制按钮,进入自动控制界面。自动控制界面内容包括点火升温、工作状态、待炉状态、运行停止。按工作内容选择控制按钮,进入相对应的自动控制界面。1. 点火升温选择触摸屏上的点火升温按钮,进入点火升温自动控制界面。1.1.按助燃风机启动→显示助燃风机打开→显示风压达到1~2Kpa某点设定值(对应手动控制时的设置参数)→打开燃气快切阀→显示快切阀打开。1.2.启动点火→依次点燃高中温加热区2#;3#···一组或2-a、2-b;3-a、3-b···一组烧嘴小火→显示该区小火点火状态、显示排烟阀门开度(对应手动控制时的设置参数)→小火点火成功→助燃风机频率提高,风压达到4800~5200pa某点设定值(对应手动控制时的设置参数)→延时15~45min→点燃高温匀温区1#一个或1-a#、1-b#一对烧嘴小火→显示该区小火点火状态→小火点火成功(由于大火与小火、助燃风机连锁,小火全部点火成功后,风机频率才能达到正常燃烧设定值,才能启动大火燃气电磁阀和大火供风执行器,因此还需人工保证小火正常点燃)→延时15~45min→依次点燃高中温加热区2#;3#···一组或2-a、2-b;3-a、3-b···一组烧嘴大火→显示该区大火点火状态、显示排烟阀门开度(手动控制时的设置参数)→延时15~45min→点燃高温匀温区1#一个或1-a#、1-b#一对烧嘴大火→显示该区大火点火状态→达到Ka、Kb设定的控制温度。1.3.升温控制温度设置:按助燃风机启动的之前在工艺代码对话框中输入工艺代码G88,按确认键确认后,当加热工艺首码为G时,升温控制温度Ka取1120℃;Kb取650℃,当加热工艺首码为C时,升温控制温度Ka取1220℃;Kb取750℃1.4.高中温加热区温度<Kb设置温度时,续个打开对应烧嘴大火;>Kb设置温度时续个关闭对应烧嘴大火。开启顺序2#;3#···,关闭顺序···3#;2#。当打开或关闭第一个烧嘴时按Kb提供信号即时执行,续后打开或关闭的烧嘴则延时比对后执行,延时时间0.5~3min现场调整。1.5.高温匀温区温度=Ka设置温度时,自动进入工作状态,并报警提示。1.6.界面可返回首页。2. 工作状态由点火升温到温后自动切换或选择触摸屏上的工作状态按钮,进入工作状态自动控制界面。2.1.保持助燃风机正常燃烧的风压,界面显示助燃风机正常燃烧设定压力、频率(对应手动控制时的设置参数);保持快切阀打开,显示快切阀开闭状态;保持排烟阀门动态开度,显示排烟阀门开度(对应手动控制时的设置参数)。2.2.界面提供输入工艺代码的对话框。当人工输入(选择)工艺代号,按确认键确认后,控制温度进入自动设置。显示控制温度Ka8888℃、kb8888℃;显示实际炉温La8888℃、Lb8888℃。3. 待炉状态适用于生产线停工时间<60min的场合。选择触摸屏上的待炉状态按钮,进入待炉状态自动控制界面。3.1. 保持助燃风机正常燃烧的风压,界面显示助燃风机正常燃烧设定压力、频率(对应手动控制时的设置参数);保持快切阀打开,显示快切阀开闭状态;保持排烟阀门动态开度,显示排烟阀门开度(对应手动控制时的设置参数)。3.2. 高温匀温区、高中温加热区所有烧嘴大火关闭,维持小火状态。保留、显示原设置工艺代号所对应的控制温度Ka8888℃、kb8888℃;显示待炉状态的实际炉温La8888℃、Lb8888℃。4. 运行停止适用于生产线停工时间>60min的场合。选择触摸屏上的运行停止按钮,进入运行停止自动控制界面。进入运行停止自动控制界面出现确认、取消、返回按钮,按确认则自动停炉,程序将自动关闭各烧嘴,燃气快切阀,风机调节至15Hz左右。炉温450℃后,自动关闭风机。按取消返回到原设置,即点火升温、工作状态、待炉状态。按返回返回到首页,即手动控制、自动控制、输入密码888888。常熟市无缝钢管有限公司控制设计:祁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