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7-200+WINCC污水处理系统的改造收获

楼主(2013-12-09):
基于S7-200+WINCC污水处理系统的改造收获

系统有S7-200

CPU 224 CN AC/DC RLY

221-1BF22-0XA8
221-1BH22-0XA8
231-0HC22-0XA8
231-0HC22-0XA8
6GK7-243-1EX01-0XE0

组成,本次调整增加2台液位计,和增加一台电机的控制。CPU224 CN AC/DC RLY与通常用的CPU226CN,有较大区别,具体如下:

从上图可以看出,该CPU采用240V交流供电。能够输出24VDC供传感器、DI查询电压使用。特别需要注意的是。DO输出接入的电源是交流220V,中间继电器的线包一端接Q输出,一端接电源的N线(220VAC零线),由于购买了一个24VDC线圈的中间继电器,并想DO输出应该是干接点信号。于是用该DO输出去驱动24VDC的中间继电器,结果导致中间继电器出现振动闭合,触电振荡,导致交流接触器也振动。及时停电仔细核对此图发现,Q输出接入的其实是220VAC的火线,所以中间继电器必须使用220VAC的线圈。由于忽略了24V输出功能和DO接入的是220V这两点,导致查了一下午的线。

另外需要注意,DI点的接入,现场来的两根线,一根接IX.X,一根接24V正(L+)

                       DO点的接线,QX.X接220V中间继电器线包,线包另一端接220VAC N线。

                       AI的接线,AI的接线一定要区分二线制和四线制的区别,如果是二线制,则按照电源24V+接变送器+,变送器-接A+,RA与A+一定要短接,A-接电源M端。没有使用的通道,将A+,A-短接。如果是四线制,则将RA与A+一定要短接,A+接变送器出来的+,A-接变送器出来的-。同时注意拨码开关,如果是0-20mA电流,则采用ON ON OFF OFF OFF的形式,向上为ON ,向下为OFF。

另外当量程范围不是整数形式,而是带有小数时,采用一下方法来变换量程。

图中675代表量程是0-6.75。

另外S7-200与WINCC进行通讯时,本工程采用了PC ACCESS 与PLC建立通讯,然后WINCC中通过OPC方式来访问PC ACCESS中的变量。

网友A(2015-04-30):
使用的授权的WINCC吗,多少一套

网友B(2019-09-26):
使用的授权的WINC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