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机器人转角故障这是什么故障?

楼主(2013-12-09):
  一直没有注意,刚才 ABB 6640 的机器人出现故障复位后看到 机器手的手动操作器在工作时还不停的跳出什么转角故障,这是什么意思呀?

 设备还在正常工作, 可是这个故障在不停的跳出

楼主:
   玩机器人的呢, 没有人知道这个故障 ?

网友A:
 没有人会的,你 应去 机器人项目 发帖呀 !  高手都回去睡觉拉

网友B:
转角路径故障就是设定的实际转角情况超出了你预先划定的安全区域。。就像在足球场,球出线了。但是因为外边是线,机器手出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不是线而是墙,碰上就麻烦了。

网友C(2016-04-08):
打400问问,那边可以给出详细解释。

网友D(2016-06-12):
两个点太近导致啊。比如你两点直接只有40的距离你却要求转角50是无法达到的啊,机器人会自动变为40(最大可能转角)。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两个点太近导致啊。比如你两点直接只有40的距离你却要求...

有道理,改小或是不用

网友F:
此问题值得学习。谢谢!!!!

网友G(2018-06-26):
学习了,赚分走人

网友H:
转角路径故障是因为编程点之间距离太近,转弯半径太大,系统cpu要求较高的负载.

网友I(2018-09-17):
产生奇异点了,1.两个移动点的距离太靠近,尝试修改转弯半径  2.降低移动速度

3.使用/CONC

网友J:
点靠的太近

网友K(2019-01-02):
应该是在运动指令前有非运动指令或在运动指令后有非运动指令,则运动指令不能有圆滑半径存在,要使用fine,例如:moveL..z50....;  waittime 0.3;本要以z50半径过渡,但是又要等待0.3s,系统内部逻辑产生冲突就会报错。

网友L:
感谢分享,资料很好用

网友M(2019-03-14):
在运动指令前有非运动指令或在运动指令后有非运动指令,把非运动指令之前或之后的 Z*改成Z0或者Fine

网友N:
多谢分享实用的资多谢分享实用的资料

网友O(2019-04-29):
问过ABB是正常报警,不影响使用

网友P:
借鉴学习.感谢分享。共同进步

早早。学习

网友(2019-09-06):
把所有运动结束的指令Z值全部改为fine,就可以了。

网友Q(2019-10-06):
相邻的点的距离过紧,但是这个不影响使用吧,当然可以设置不让这个报警

网友R(2020-01-03):
转弯半径太小 了

  把P值调整下

网友S(2020-08-24):
借鉴学习.感谢分享。共同进步

网友T(2020-09-28):
把所有运动结束的指令Z值全部改

过ABB是正常报警,不影响

网友T:
感谢分享,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T:
感谢分享,目前不能下载,积分累计中

网友T(2020-11-06):
谢谢谢诶,我正需要汲取基础知习了,很好的资料,谢识

网友U(2023-03-28):
两个运动点离的太近

网友V(2023-08-04):
CornerPathWarning FALSE;

直接在程序里加这一行关掉提示就可以了   不算报警   就是个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