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使用中常见问题分析--常州成丰仪表诚意分享

楼主(2013-12-09):
管道设计与口径选择

涡街流量计也称之为旋涡流量计或卡门涡街流量计。综合吸收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总结多年研究生产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精心设计的产品,实现了产品智能化、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生产模具化、确保产品质量的美观性。该产品具有电路先进、功耗微低、量程比宽、结构简单、阻力损失小、坚固耐用、用途广、使用寿命长、工作稳定、便于安装调试等特点。

仪表的口径的选择,根据流量范围来确定。不同口径涡街流量仪表的测量范围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一口径流量表,用于不同介质时,它的测量范围也是不一样。实际可测的流量范围需要通过计算确定,因此用户需要根据自身的用气量选择涡街流量计的口径。如果随着规模的壮大用气量急剧增加,但是管道口径不变,导致涡街流量计长时间超量程工作,从而会使计量不准确。也有用户采用较大的口径计量较小流量,这样会出现漏频现象,导致计量偏小。因此,在选择涡街流量计口径时要根据用户的生产实际来确定,同时管道设计应严格按照流量计的安装要求进行。涡街流量计对管道设计有较高要求 (如直管道要求、同径度要求等),若管道设计不能满足涡街流量计的安装要求,其计量特性就会产生较大偏差。

环境

涡街流量计的安装环境:

1.安装位置的前后必须有足够的直管段

2.可以水平、垂直或其他位置安装,但测量液体时如果是垂直安装,应使液体自下向上流动

3.要安装在没有冲击和管道振动的管线上,蒸汽管路要装安装支架

4.应尽量避免周围有高温热辐射源,也应避开环境温度变化大的地方。

适合测量饱和蒸汽、气体、过热蒸汽、低粘度液体。

涡街流量计的工作原理决定其抗震性能较差,在其使用过程中应特别注意流量计的避震。可以采用外部的消震措施(如支架固定管道、采用橡胶软垫等)消震,如果震动强烈应找出震动源加以解决或变动管道。由于涡街流量计中转换器部分属于电子元器件,温湿度对其影响较大。电子元器件在过高的温度下也容易损坏,尤其是一体型的涡街流量计对温度更应严格把握。湿度过高同样也会造成电子元件的故障,特别是电流输出方式,正、负接线端子之间由于水的导电而形成旁路电流,会造成无流量有信号的现象。

外界电磁干扰

电源频率对涡街流量计的影响也较为严重。我国大部分采用50Hz交流电供电,电源中的50Hz有时也会进入涡街流量计的输出频率中,导致计量增加,尤其是大口径涡街流量计。针对这种情况,一般采用接地等方法解决。除电源本身干扰外,一些用电设备会产生高频干扰,而且这些干扰存在于供电电源线路中,无法采用调整流量计的方法解决,只能从源头上杜绝。如电池充电器、变压器、电焊机等用电设备所产生的高频谐波都会使流量计无流量有信号或流量增大。在流量计出现问题时不要忽略这些影响因素。

其他

涡街流量计传感器为三线制:电源、信号、电源地。采用三芯屏蔽电缆。屏蔽线在传感器一端接外壳地。不得在二次仪表端接大地。三芯分别接电源、信号、(Ω)电源地。

变送器为两线制:采用二芯电缆,涡街“+”、“-”端子分别接+24V及测试仪表信号输入“+”端,信号“-”端与24VDC“-”端链接,该回路输出4~20mA。

流量计的接线错误在流量计使用过程中也经常出现,这种问题通过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咨询成丰仪表就可以解决。流量计内的涡发生体出现问题则比较复杂。压电晶体置于涡发生体内,首先需要通过电容值测量法判断压电晶体是否损坏。若放大器及压电晶体都完好无损,那就要检查压电晶体与壳体之间的间隙是否被细微颗粒卡住,发生体上是否被纤维物缠绕。如果存在这些问题,在生产工艺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开大流量,用木槌在流量计下部的焊台上垂直敲击,以便高速流体所产生的负压将细微固体颗粒带走;或者拆下涡发生体进行清洗。

常州市成丰流量仪表有限公司祝您在找到所需的同时工作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