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清灰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3-12-09):
  变频器在使用过程中,总是会受到环境的影响,如果平时不注意对变频器的清洁工作,你会发现变频器上有灰尘。如果不及时清灰,会对变频器的运行有一定的影响,还会产生一些故障问题。那么变频器在清灰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什么呢?下面仪器仪表世界网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吧。

  1、必须要先断电,等电压降到安全电压一下再开始工作。

  2、用毛刷清理表面灰尘,但不建议使用压风机来清洁变频器。

  3、有油腻的话用酒精之类清洗,但必须吹干后才能使用。

  4、维修和清洁设备必须有详细记录和操作者签名,只有管理到位才能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另外,有条件的可拆开外壳用压缩空气吹净积灰,用压缩空气时也要注意,因为有些压缩空气里含水量很大,要先放一下气后再来吹。

  但小编认为拆开后用吸尘器比较好,尽量不用压缩空气。因为用压缩空气吹效果最差,吹后变频器老报警,要运行一个班才正常,影响生产的正常运行。

网友A(2014-02-27):
维修热线:15261827723

《南京众工自动化》

众工变频器维修中心,专业从事“变频器维修”、“精密电子电路”维修维护,本中心配有先进的监测仪器,充足的配件,上百种品牌资料手册,能为客户提供迅捷,优质的变频器维修和保养服务。

提供快速响应<此处内容被屏蔽>服务及优质售后服务;为您的企业减少备件库存降低成本“ 24小时为您服务”。

目前已涉足多个行业,如:钢铁冶炼石油热电水泥化工环保纺织印染化纤食品等。

涉及改造工程:水泥DCS系统改造热电风机冷却  恒压供水
电气成套设计开发:高低压配电柜变频器柜PLC柜

维修品牌:

    进口: 西门子 瓦萨 欧陆 通用GE  CT  ABB  施耐德 AB  科比苞米乐安川三菱 富士 松下 明电舍  等一系列产品

    国产:艾默生 台达 台安 东元 英威腾 安邦信等一系列产品

DCS设计配套维修: ABB  西门子霍尼韦尔(AB) 施耐德进口设备配套开发维护业务

网友B(2014-03-30):
有条件的可以在断电或大修前,联系服务,将所有参数拷贝,在进行维护,原因:一些不得当操作,或故障隐患都会在维护后才发现;对于运行三年以上的不管是多高电压的变频器,建议更换风扇(初步)

网友C:
电厂的运煤带变频器,几乎一周都得清理,吹灰,风扇常常坏,后来移到后面的房间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