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和节电器的区别

楼主(2013-12-09):
  人们都想使用具有节能节电效果的产品,因此节电器在市场上备受亲睐。但随着工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变频器的使用也可以达到节能节电的效果。那么变频器和节电器二者在节能节电上有没有什么区别呢?是不是可以认为节电器的节电效果就是变频器降压、降低功率所节的电?节电器是不是变频器呢?那么接下来仪器仪表世界网小编就这些问题来为大家具体的介绍。

  1、变频器和节电器,不能一概而论的,变频器只是在一定的工况下可以是节能的节电的,不能理解使用变频器就节能,而节电器一般使用就节电

  2、变频器是把电压和频率固定不变的交流电变换为电压或频率可变的交流电的装置;而节电器减少负载产生的电磁干扰对电源的影响,从而减少了系统无功功率的传输,从而节电。

  3、变频器和节电器两者是不同的,不是用在一种电器上的。变频器只适用于交流三相电机的负载,变频器一般对应的就是电机了。而整体而言,节电器是能够起到节电效果的。

  当然,节电并不是简单的调速、调压等等,在实现节电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负载的应用现场的基本要求和限制因素以及各项负载本身的电气特性,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

  通过以上三点的简单描述,相信大家对于变频器和节电器在节能节电上的区别应该有了一定的了解。希望对大家的使用有所帮助。

网友A(2014-04-18):
讲解的很好,很到位!也很受用。

网友B:
见过一些节电器,总结两个字---忽悠,三个字--忽悠人,四个字--忽悠骗人。

网友C:
讲解的很好,很到位!也很受用。瑞士keller

网友D(2014-08-07):
第一次听说节电器,就是单纯提高功率因数吗,线路长还好,我想效果应该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