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减速电机手感振动以及温度过高的原因

楼主(2013-12-09):
摆线针齿轮减速电机结构紧凑体积小由于采用了行星传动原理,输入轴输出轴在同一轴心线上,使其机型获得尽可能小的尺寸,减速电机运转平稳噪声低摆线针齿啮合齿数较多,重叠系数大以及具有机件平衡的机理,使振动和嗓声限制在最小程度,台湾电机-松文机电厂给大家讲解摆线减速电机手感振动以及温度过高原因:

   1、减速机与电机联接部位不垂直,产生共振,须重新拆出电机安装。

   2、与减速机联接的出力轴弯曲或变行,须检测出力传动轴的同轴度。

   3、设备传动轴与减速机的中心高不一致的安装,须调整减速机的安装面,确保设备传动轴与减速机的两个。

   摆线针轮减速机中润滑油的工作温度一般不应超过90摄氏度,温度过高,将使油的物理化学性质发生改变。例如,使润滑油的粘度降低,减小了润滑油膜的承载能力,最终可能导致工作齿面的直接接触,发生齿面胶合。如果摆线针轮减速机是在使用中发热,温度太高的话,一般来说,这可能是偏心轴承出了问题,有了故障。当然这只是一般情况,其他因素也是要考虑的,比如机器的新买来的,可能组装有不合理的地方,也有可能会有问题出现。当然,这些知识是发现减速机温度故障之后,头脑中要首先形成的反映,但这不代表问题就是出自这个原因。对于摆线针轮减速机的温度问题,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需要考虑,就是润滑油问题,如果减速机缺润滑油,可能也会造成上述问题存在。这就需要去对症下药,因地制宜了。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原因也需要考虑,如果摆线针轮减速机经常超负荷运作的话,也有使温度过高的可能,不过这些因素需要大家不断的分析排除挑选,找出一个最正确的答案。摆线针轮减速机温度过高的原因大家已经找到,然后就是解决方法,对待事物的解决方法有很多,但最直接最简单的,而且是最合理的应该是最好的方法,这属于减速机技术的基本理论,这里就不再过多陈述了。

   总之,对于摆线针轮减速电机出现的温度过高的问题,先找出它的原因,如上述的几种可能性,如果这些原因都被排除,那么就去找其他可能影响减速机温度的因素,然后对症下药,给出解决方法,并加以实行。做到这些,处理减速机故障也就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