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自带刹车机构刹不死

楼主(2013-12-09):
用手拧还是能拧动一点点,三菱技术那边的回复是说机构固有的机械间隙真是这样的么?(刹车机构是另外配的)

网友A:
一般这个很小的,而且在新的上面不应该出现吧.有多地刹车机构,换一个试试.转的动的应该是刹车的键槽的间隙,刹车片应该不能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个很小的,而且在新的上面不应该出现吧.有多地刹车...

是一点点松动啊,但是工艺要求要死死的效果

网友B:
 外接的是 电磁抱刹车吧, 这个一般不通电刹车效果会很好的呀,不可能转得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接的是 电磁抱刹车吧, 这个一般不通电刹车效果会...

不通电也动,技术回复说是机械间隙,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外接的是 电磁...

刹车时伺服电机自带的那种,跟电机一体的

网友C:
1、“用手拧还是能拧动一点点,”,这可能是电气制动,刹不死!

2、可以改为机械制动,举例说,电磁抱闸会刹死!

网友D(2019-06-2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外接的是 电磁... 内容的回复!刹车时伺服电机自带的那种,跟电机一体的

有的刹车不够力刹不住车,有的开始够力刹车,但随着刹车通电时间长了,扭力反而下降,用永磁刹车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2020-12-07):
6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