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控制M440程序

楼主(2013-12-09):
我新手,求一个S7-300控制M440正反转的简单程序,要梯形图,谢谢

网友A:
1, 你想如何控制?

2, 如是端子控制, 直接 PLC 输出二个信号到 M440 的外接线端,然后设置M440 中的参数

3, 如是使用总线控制也方便,直接设置总线控制参数

网友B:
1.默认,接线

2.s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