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给通俗易懂解释下寻址

楼主(2013-12-09):
   最近看书 西门子300PLC的寻址 总是模糊的  哪位大神给通俗易懂的解释下  直接寻址,间接寻址,还有立即寻址 是什么意思  书上写的就不用复制粘贴了 希望哪位大神能给与你自己的理解 。  期待 大神高深 明了的 解答  谢谢啦

网友A:
直接寻址:程序中直接给出了存储器的地址,按照这个地址取出内容进行运算。给你一张纸条,上面写着D栋5楼2号,你走到D栋5楼2号,打开门,里面有张纸条,上面写着本次双色球开奖数据。

间址寻址:程序中给出的存储器地址,其里面的数据不是直接参加运算的内容,而是一个地址,按照这个地址找到的数据才是真正参加运算的数据。给你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A栋3楼5号,你走到A栋3楼5号,打开门在房间里放着一个纸条,这个纸条上写没有写双色球开奖数据,居然写着C栋8楼3号。你又走到C栋8楼3号,打开门里面才是双色球的开奖数据。那么A栋3楼5号就是间接地址。

立即寻址:程序中直接就给出了数据,当前程序指向的地址就是需要的数据。给你一张纸条,打开一看,里面居然有本期即将开奖的双色球数据。

网友B:
立即寻址:1、选用指令能直接带有它的操作数值的寻址为立即寻址。如 :L 'ABCD',即把

            ASCII码字符“ABCD装入累加器1”

         2、选用指令能直接提供它自己的数据的寻址也为立即寻址,如:SET,即把 ROL

            置1

直接寻址:选用指令能直接带有的不是它的具体操作数值,而是操作数的存储的地址单元变

         量。如:

        (1)、  A I0.0  即把输入位I0.0 进行“与”逻辑操作

        (2)、  L MW10  即装载字存储器 MW10 至累加器1

间接寻址:选用指令直接带有的既不是它的具体操作数值,也不是操作数存储的地址单元

         变量,而是操作数的存储器的地址为存储内容的存储器变量。如:

         L IB[DID6]  即把双子DID5的内容作为IB输入字节的地址,将这个地址的IB输入

         字节的内容装载至累加器1。

网友C:
看看 学学 想想就立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寻址:程序中直接给出了存储器的地址,按照这个地址取...

 谢谢 大神赐教  太给力了   膜拜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立即寻址:1、选用指令能直接带有它的操作数值的寻址为立...

 非常感谢  大神赐教  谢谢啊  明朗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