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注意要点

楼主(2013-12-09):
   第三代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常州成丰研制的新金转面世,主测管采用一体式内外成型,无测量死角,压力损失小,磁性元件不受地磁场影响,指示器模块化安装,对介质的粘度、密度、温度、压力多级修正标定。相比传统的流量计,具有精度高、重复性好、服务量小的优点,堪比克罗尼流量计。然而,在使用时,我们也需要注意一下几个方面:

一、 安装金属管浮子流量计之前一定要将管道内的焊渣、杂物清理干净。

二、为了确保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测量准确性,应在流量计的进口端增加不少于10DN的直管段,出口端不少于5DN的直管段,测量时调节控制阀必须安装在流量计的下游。

三、若被測介质为大的脉动流或两相流,应在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上游安装缓冲器来消除或减弱脉动,保证介质的流动是单相稳定的,同时,建议流量计最好使用阻尼型的。

四、若被測介质较脏或含有导磁颗粒时,应在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上游安装过滤器或磁过滤器。

五、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安装应能适当支撑管道的振动或减少流量计的轴向负荷,否则应增加固定流量计的支撑。

六、为了便于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的保养维修,磁过滤器的清洗以及用户管路的定期维护保养,建议使用如图所示的旁路管道。

七、当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用于气体测量时,应保证管道内的工作压力不少于5倍流量计的压力损失,使流量计能够稳定正常动作。

八、对电远传及带报警限位开关的金属管浮子流量计在使用前,打开仪表盖,按接线图示正确接线。对于报警型的旋松限位开关处的螺丝,用户根据需要设定限位报警位置,并旋紧螺丝,复原后使用。

九、按仪表指示器中的警示牌,取出运输中防止浮子振动的阻动件,复原后再使用仪表。

十、若开启金属管浮子流量计时,由于管道内没有压力或系统还未达到仪表正常使用的工作压力,必须缓慢开启控制阀,直到系统正常,仪表方可使用,否则容易造成指针跳动或浮子的突然撞击而损坏的现象。

十一、用户使用时,若被測流体的密度与水不同时,或被测气体的参数和工作状态与制造厂家规定不同时应对金属管浮子流量计示值读数进行换算。

   以上就是作为一个流量计厂家对客户要说的注意要点,也许有经验的客户对此已十分清楚,但我们也将一如既往的努力下去,为新用户提供咨询与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