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过电压跳闸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3-12-09):
上篇文章,仪器仪表世界网小编向大家介绍了变频器过电压跳闸故障,这些故障在使用时都会对测量结果结果有比较大的影响,因此需要及时的找出解决方法。那么变频器过电压跳闸故障的解决方法有哪些呢?

1、在电源输进侧增长吸取装置,裁减过电压因素

对付电源输进侧有打击过电压、雷电引起的过电压、补偿电容在合闸或断开时形成的过电压大概产生的环境下,可以采取在输进侧并联浪涌吸取装置或串联电抗器等要领加以办理。

2、在变频器设定参数:

加速时间参数和变频器加速过电压自处理作用;中央直流回途经电压倍数。

3、分析工艺流程:

使变频器运行于过高的频率段,对付此障碍可以在蓄能阶段引进袋滤机内部压力值,到达所需压力即中断频率的上升。或可以在蓄能的整个阶段中断频率的上升,如许就可以大幅裁减回流阶段负载侧能量向中央直流回路的回馈。这一点在DCS集散控制体系中是可以办到的。

4、采取增长泄放电阻的要领

平常小于7.5kW的变频器在出厂时内部中央直流回路均装有控制单位和泄放电阻,大于7.5kW的变频器需根据实际环境外加控制单位和泄放电阻,为中央直流回路多余能量开释提供通道,是一种常用的泄放能量的要领。其不敷之处是能耗高,大概出现频频投切或永劫间投运,致使电阻温度举高、配置破坏。

5、输进侧增长逆变电路:

处理变频器中央直流回路能量最佳的要领便是在输进侧增长逆变电路,可以将多余的能量回馈给电网。但逆变桥代价腾贵,技能要求纷乱,不是较经济的要领。如许在实际中就限定了它的应用,只有在较高级的场地才利用。

6、采取在中央直流回路上增长得当电容:

中央直流回路电容对其电压稳固、进步回路遭受过电压的本领起着非常紧张的作用。得当增大回路的电容量或定时调换运行时间过长且容量降落的电容器是办理变频器过电压的有效要领。这里还包括在计划阶段选用较大容量的变频器的要领,因此增大变频器容量的要领来调换过电压本领的进步。

7、在条件答应的环境下得当低落工频电源电压

如今变频器电源侧平常采取不可控整流桥,电源电压高,中央直流回路电压也高,电源电压为380V、400V、450V时,直流回路电压分别为537V、565V、636V。有的变频器隔断变压器很近,变频器输进电压高达400V以上,对变频器中央直流回路遭受过电压本领影响很大,在这种环境下,倘若条件答应可以将变压器的分接开关安排在低压档,议决得当低落电源电压的方法,到达相对进步变频器过电压本领的目标。

8、多台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

起码两台同时运行的变频器共用直流母线可以很好的办理变频器中央直流回途经电压标题,由于任何一台变频器从直流母线上取用的电流平常均大于同时间从外部馈进的多余电流,如许就可以根本上保留共用直流母线的电压。

9、议决控制体系作用上风办理变频器过电压标题

如对付规律性加速过电压障碍,可将变频器输进侧的不可控整流桥换成半可控或全控整流桥,在加速前将中央直流电压控制在答应的较低值,相对加大中央直流回路遭受馈进能量的本领,禁止产生过电压障碍。

而对付规律性负载突降过电压障碍,可利用控制体系如FOXBORO的DCS集散体系的控制作用,在负载突降前,将变频器的频率作得当提拔,裁减负载侧过多的能量馈进中央直流回路,以裁减其引起的过电压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