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画面传到人机里,为什么有些按钮没法显示?

楼主(2013-12-09):
那些按钮,我设置了按一下为ON保持,在按一下为OFF,并显示不同颜色,那些按钮为什么不见了?

网友A:
你可能用的是PLC地址,但又没连PLC。把那些地址全部换成人机界面的本地地址就可以显示了,试试。

网友B:
设置了可见度了吧。。。

网友C:
1, 通讯连接是正常不?

2, 有无设置有条件的可见度 选项

3, 变量没有正确连接

网友D:
设置的图层有问题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通讯连接是正常不?2, 有无设置有条件的可见度 ...

完全赞同。

补充一下,如果是1,开机时一般会有提示PLC没有应答之类的窗口。

2需要在HMI编辑中查看。

3需要结合PLC地址看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 通讯连接是...

 查看按钮控件 设置的属性 可视性。。。。。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设置的图层有问题吧!

网友H(2015-07-21):
与PLC没联机通讯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刚才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把通讯线连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