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50hz和60 hz区别

楼主(2013-12-09):
50hz电机工作在60HZ条件下,电机的冷却效果会变好,大约是原来的多少倍?!求教。。

网友A:
国标跟日标的关系吧!日本的是60HZ

网友B:
 差 10 HZ  电机的冷却效果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吧, 因为现在很多 电机就标有 50/60HZ 通用的说.只是速度有点差别

网友C:
我们现在一起用

网友D:
同意二楼的答案。怎么 还要十字节呢?

网友E:
同意二楼 具体怎么计算呢你要问专业人士

楼主:
当然有这么层关系,就是想知道我基于50HZ设计的电机,然后用在60hz情况下的一个冷却效果会变成怎样?!

楼主:
就是速度差了大概1.2倍,然后风扇的通风量应该也是会差1.2倍吧,那么我的一个冷却效果是不是也会有这么大的提升呢?!如果电机温升在50Hz下达到80k,那么在60Hz下会不会下降10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标跟日标的关系吧!日本的是60HZ

 当然有这么层关系,就是想知道我基于50HZ设计的电机,然后用在60hz情况下的一个冷却效果会变成怎样?!

网友F:
冷却效果应该没有多大的区别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冷却效果应该没有多大的区别吧

 额,好像是没,应该是频率变大电机的输出功率变大,恒转矩的情况相当于,电机温升变化也就不大了,貌似!!

网友G:
电机散热效果相对来说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