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的查找方法

楼主(2013-12-09):
1.首先判断是否确实漏电。可用绝缘电阻表摇测,看其绝缘电阻值的大小,或在被检查建筑物的总刀闸上接一只电流表,接通全部电灯开关,取下所有灯泡,进行仔细观察。若电流表指针摇动,则说明漏电。指针偏转的多少,取决于电流表的灵敏度和漏电电流的大小。若偏转多则说明漏电大。确定漏电后可按下一步继续进行检查。

2.判断是火线与零线之间的漏电,还是相线与大地间的漏电,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以接入电流表检查为例,切断零线,观察电流的变化:电流表指示不变,是相线与大地之间漏电;电流表指示为零,是相线与零线之间的漏电;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则表示相线与零线、相线与大地之间有漏电。

3.确定漏电范围。取下分路熔电器或拉下开关刀闸,电流表若不变化,则表明是总线漏电;电流表指示为零,则表明是分路漏电;电流表指示变小但不为零,则表明总线与分路均有漏电。

4.找出漏电点。按前面介绍的方法确定漏电的分路或线段后,依次拉断该线路灯具的开关,当拉开某一开关时,电流表指针回零或变小,若回零则是这一分支漏电,若变小则除该分支漏电外还有其他漏点处;若所有灯具开关都拉断后,电流表指针仍不变,则说明是该段干线漏电。

网友A:
谢谢,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B:
暗线最不好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