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网络断断续续

楼主(2013-12-09):
楼主家的网线,是电话线接到猫上面,然后再从猫接到无线路由上,以前电话线断了,就把两股铜丝拧在一起,最近出现信号时好时坏,就把铜丝再松开拧上又好了。楼主想问这只是接线的问题还是有其他原因?

网友A:
有可能接头部分氧化了;用砂纸打磨干净后再接清楚应该可以,缠绝缘胶布前最好在最里层缠一层黄腊带较好,这样既可加强绝缘又可防止再次氧化。若有条件的话,最好将从电话分线盒出来至ADSL信号分离器的电话线换成中间无接头的双绞线或网线。

网友B:
  有可能接头部分氧化了, 用焊锡 焊接 一下就好了

网友C:
网络这样的话,找网络公司处理一下

网友D:
打电话报修就可以了,那多省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电话报修就可以了,那多省事·······

网友F:
接触不好造成的。所以你重新拧一下拧紧了,就OK了。

网友G:
把两个接头清理干净再拧紧包好。应该就好了,如果还不行就打电话报修

网友H:
这个应该保修的 与接线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