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H PLC与E6B2-CWZ6C 720P 型编码器的接线方法

楼主(2013-12-09):
求助E6B2-CWZ6C 720P型编码器与CP1H  PLC的连接及使用方法

网友A:
000008,000009是相位差输入的A和B相信号,000003好像是Z相信号。

网友B:
集电极开路输出的编码器可以接4个,双端输出的可以接2台。手册有介绍,高速计数输入端的地址分配。

楼主:
大体上我也知道一些,具体起来,就不敢肯定了,你指的手册是编码器的使用手册吗,我到欧姆龙官网去收了,可是没收到

楼主:
我有CP1H  PLC的编程手册和操作手册,我用一台CP1H—XA40DR-A的PLC控制一台升降机,由一台E6B2-CWZ6C 720P编码器进行定位,由一台3G3MX2-A4015-Z变频器进行调速控制,由一台NB10W-TW01B可编程终端进行显示。月底进行设计安装(是一个模型,作为教具使用及展示的)现需要收集相关手册,希望大家帮忙。在此感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CP1H  PLC的编程手册和操作手册,我用一台C...

一套多少钱啊,我也想整来学习。

网友D:
电子版的手册网上很多

楼主(2014-01-19):
不到2万元,是单位买的,我们只出型号就行

网友E:
中國好技能!~~~~~~~頂頂頂好

网友F:
这个有必要用到CP1H吗,那么控制少的东西,CP1E就够用了。

网友F:
CP1H的高速计数器0,接线端是08和09,接编码器的黑白两线,红接24V+,蓝接0V-,程序里设置建议为,设置完重启PLC,用手转动编码器,即可在A270看到数值变化,然后线圈A531.00接通,A531.00的上升沿为清零。

网友(2018-04-17):
回复内容: 对:mentayiliCP1H的高速计数器0,接线端是08和09,接编码器的...内容的回复!  在哪可以看这些A标志位

网友:
回复内容: 对:mentayiliCP1H的高速计数器0,接线端是08和09,接编码器的...内容的回复! A在哪里看

网友G:
谢谢楼主,楼主神马的最好了

网友H(2018-06-08):
感谢楼主分享,感谢共享知识

网友I(2018-07-14):
你项目做完了吗?能把程序贴出来看看吗?我最近也要做变频器+编码器+PLC定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