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控制模拟量

楼主(2013-12-09):
我要用一个控制手柄的角度来控制一个电磁比例阀的开度大小,一个开环控制,用s7-300如何编程,请各位大师,帮忙指导一下下,谢谢!

我把控制手柄接到模拟量输入端口,把比例阀接到模拟量输出端口,首先用公式:A=D*90/27648,控制手柄的最大角度为90度,用此公式算出控制手柄的实际角度,将其从放在MD100中,然后再用公式:D=A/27648*90,将MD100中的值输出到PQW256中,从而控制阀的开度,不知道这样编程对不对,请各位老师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模拟输入调用FC105,模拟输出调用FC106,这些在系统库程序里就有,很轻松就搞定了

网友B:
只要计算好了,开度和手柄开度的比例就好

网友C:
公式就错了!各种凌乱。。。首先按你的描述,手柄输出是标准模拟量信号,如0~10V之类的。PLC采集到这个模拟信号后,由内部的AD转换模块将这个信号转换成一个0~27648的整数值,这个整数值描述的是从输入端采集到的0~10V的模拟量。如果需要模拟输出端完全复制手柄的指令,那么只需要将这个采集到的整数值保存到模拟输出地址就行了。不需要算的。

按楼主的描述,D=PLC采集到手柄输出换算来的数字量。90=手柄最大行程。27648=数字量量程。MD100=中间存储地址。PQW256=模拟量输出点地址。

如果楼主不需要将执行角度显示到面板上的话,就不必要加入90这个量以及运算神马的。具体过程如下:

直接在每个扫描周期内,将D传送到PQW256。完事。

如果楼主需要在执行的过程中,把执行结果显示到面板上的话,那么需要作另一个处理:

1、PQW256/27648*90===存入MD100。注意在完成除法之前,要把数据格式转为浮点数,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法算。

2、将MD100里的数据交给面板显示。

简单说,就是执行归执行,显示归显示。两者不相干的。

网友D:
不嫌麻烦么?直接把信号接过去不就完了?模拟量模块很便宜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