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平输出编码器怎么变高电平

楼主(2013-12-09):
如题,现在我有两个编码器,但是是低电输出的。现在要用在300的PLC上,请问可以有什么继电器或者其他电子无器件可以实现的吗?求教各位。

楼主:
对了,是50KHz的。

网友A:
PLC的com接+24V,编码器(24V的)直接接到输入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的com接+24V,编码器(24V的)直接接到输...

300的都是高电平的,还是开个高电平编码器了

网友B:
PLC的接线方式有两种:高电平介入和低电平介入。以S7-200来说。可以用高电平有效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低电平有效的方法。

    1、如果将直流电源的ov和1M、2M连接,就是高电平有效的方式。
    2、如果将直流电源的24v和1M、2M连接,就是低电平有效的方式。